请问用4根信号线驱动 74hc595和74hc165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4-07-27):
一个电子产品上用两个电路板,想尽可能的让连接线尽可能的少,想了一天琢磨出来这个电路,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目测没问题: 传8CK写入595,STCP/PL 来个负脉冲更新两片,再传8CK读取165。

这里 HC595_OE 信号一般不是必需的,删掉还能再减一根线,当然也就没有 Hi-Z 状态了。

实际使用的话,CP 需要并小电容,不然毛刺能搞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没问题: 传8CK写入595,STCP/PL 来个负脉冲更新两片,再传8CK读取165。

这里 HC595_OE 信号一般不是 ...

非常感谢,我是这样想的,595的OE脚接到单片机的目的是启动的时候保证595的输出是个明确的信号,另外cp接22
p的电容差不多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是这样想的,595的OE脚接到单片机的目的是启动的时候保证595的输出是个明确的信号,另外cp接 ...

不用,如果想去掉上电时的不稳定状态,OE接个RC电路即可。
595的数据不要跟165的数据共用一根线。MCU的SPI 的MOSI 接595的数据入,MISO接165的数据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如果想去掉上电时的不稳定状态,OE接个RC电路即可。
595的数据不要跟165的数据共用一根线。MCU的SP ...

oe加个复位是可以的,我想的是在单片机复位的时候也可以自动复位端口,另外两个芯片的数据我是通过一个电阻并在一起,可以少用一个数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oe加个复位是可以的,我想的是在单片机复位的时候也可以自动复位端口,另外两个芯片的数据我是通过一个电 ...

MCU复位的时候595里面的数据又不会乱的,
数据入和数据出共用的话一个是分时的问题,另外串联的电阻影响数据速率

楼主:
复位的时候只能有可能乱,数据并在一起,主要还是节省一个数据线,我的刷新速率不高

网友C:
沁恒家有IO扩展,I2C接口,估计1片顶你这2片,我也暂时没机会用过,也是之前看论坛其它帖子提及后收藏备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沁恒家有IO扩展,I2C接口,估计1片顶你这2片,我也暂时没机会用过,也是之前看论坛其它帖子提及后收藏备用 ...

特殊芯片暂时不考虑,还是想用通用器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是这样想的,595的OE脚接到单片机的目的是启动的时候保证595的输出是个明确的信号,另外cp接 ...

22pf电容太小了,和没有差不多,速度不快1000pf,速度快了1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pf电容太小了,和没有差不多,速度不快1000pf,速度快了100pf

好的,多谢,做好板子我多测试几次

楼主:
各位帮忙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网友E:
你这种可以直接用单数据线半双工的spi,两个数据线的话就可以用全双工的spi了,我做显示面板一直这样用。
数据,时钟,锁存信号最好都加rc滤波,要不很有可能端口会闪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可以直接用单数据线半双工的spi,两个数据线的话就可以用全双工的spi了,我做显示面板一直这样用。

时钟,锁存信号最好都加rc滤波
这个倒是有滴
有时候  时钟和rc滤波  值之间的选取原则  有啥好方法进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种可以直接用单数据线半双工的spi,两个数据线的话就可以用全双工的spi了,我做显示面板一直这样用。

单数据线半双工的spi,我想到的是发送和接收连接在一起,本身单片机的SPI不支持这样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单数据线半双工的spi,我想到的是发送和接收连接在一起,本身单片机的SPI不支持这样吧 ...

你用的什么mcu?arm内核应该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钟,锁存信号最好都加rc滤波
这个倒是有滴
有时候  时钟和rc滤波  值之间的选取原则  有啥好方法进 ...

这个要根据时钟频率来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什么mcu?arm内核应该都支持

GD32e230c8t6  没看到直接支持的,我暂时是把这两根线通过一个电阻并在一起的,通过通过切换发送脚的模式来处理(需要发送的时候这个脚是SPI模式,不需要的时候切换成普通输入IO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GD32e230c8t6  没看到直接支持的,我暂时是把这两根线通过一个电阻并在一起的,通过通过切换发送脚的模式 ...

支持的!!!!!!!

楼主:
多谢,明天仔细看看

网友G:
近期买的595和165真是快如闪电,f407的84兆spi全速操作毫无压力,一些稍慢的595,比如tm的已经几分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近期买的595和165真是快如闪电,f407的84兆spi全速操作毫无压力,一些稍慢的595,比如tm的已经几分钱了。 ...

这么快啊,不敢想象,国产最慢的能到多少?还是写慢一点保险

楼主:
今天看了,的确有这种模式,以前一直没有注意,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