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I控温通用性问题【标题不合格】

楼主(2024-07-28):
请教一下,我有个加热棒+PT100+STM32F1的控温系统,在一个设备上调试好了。但是相同机器的另外一台用这个程序,结果不一样,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网友:
大概率是机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A:
不同机器的加热和反馈的模型都不一样,肯定要调整pid的参数呀
就像同样的发动机经过不同强度的缓冲弹簧来拉不同东西,当然要调整加速或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机器的加热和反馈的模型都不一样,肯定要调整pid的参数呀
就像同样的发动机经过不同强度的缓冲弹簧来拉 ...

我表达有误。买的是同一批的加热棒,就是比如要做10台机器,买了10个加热棒。那我想PID参数应该不用调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表达有误。买的是同一批的加热棒,就是比如要做10台机器,买了10个加热棒。那我想PID参数应该不用调啊 ...

3L 没有说错,你可以单独测量加热管的功率,以及你的加热管/感温探头 安装位置,都会影响测量参数
也可以分布多个温度测量点,这样匹配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3L 没有说错,你可以单独测量加热管的功率,以及你的加热管/感温探头 安装位置,都会影响测量参数
也可以 ...

这么说,每台设备都要用不用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每台设备都要用不用的参数?

是的,看你的所需要的精度,和加热的介质, 比如热水器就可以用一个程序。
比如基站的CDU ,一般都是多路加热,多路采集。

网友:
参数没调好而已

楼主:
单一的一个参数调的很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一的一个参数调的很好了

换个同设备就不行,好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同设备就不行,好个屁

那要怎么才能调出通用性强的参数呢

网友D:
样本数据不够就不能说你调好了pid

网友E:
手搓的不太行,搞自整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搓的不太行,搞自整定

就是自整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样本数据不够就不能说你调好了pid

哦,懂了,那方向还是调参

网友:
在两套系统整定看看参数区别大不。
一般怀疑整定方法有问题甚至pid算法有问题

网友:
自整定也只是能自动重新设定一组参数,并不含有通用性。
研究一下模糊PID,在PID的基础上,增加模糊化吧。
这方面我也没研究清楚,但是这种运行的时候,会在你设定(自整定后)的那组参数上,实际运行的时候去做动态调节

网友:
继电器方法?

网友:
买个 世面上商用的温控器  对比一下 就知道了。 基本就是你PID温控做的不咋的。

网友F:
“PDI控温通用性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PDI控温通用性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 ...

不好意思,刚看到手机,不能修改了。我的理解能力不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