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空调运行时,是不是有最小制冷保持功率?

楼主(2024-07-28):
家里电费居高不下,受坛主启发,新换了台一级能耗的小米空调测试

室外27度,空调我开到29度,房间温度降到了24度,空调功率一直164瓦,一直不会停机,如果我开到30度,空调会停机,功率降到10W

感觉很奇怪,空调开29度,测空调入风口也不过25度左右,应该停机才对,是不是触发停机,要的温差比较大,因为我开到30度是会停机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台空调的温度传感器不准

请坛友帮忙分析下是哪种原因,问了下售后,是说外面太冷了,所以室内温度就会低,现象完全正常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阿莫百科
目标分论坛:家电维修

网友:
我观察到的格力变频不会停机,会维持100瓦多一点点的功率。

10w肯定压缩机停了,只是风机在吹。

网友:
空调功率一直164瓦应该是正确的状态。

格力最低120w左右。

房间温度要找冷风吹不到的的地方测试,最后离出风口远一些的。

网友A:
我测试过格力设置到30度(最高温度),也不会停机,也是最低功率运行。

网友:
空调应该会有100多瓦的维持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测试过格力设置到30度(最高温度),也不会停机,也是最低功率运行。

一直不停机,就是有维持功率,也合理

但小米这个是,28度一直不停机,远离空调的温度计会跌到24度,怀疑空气对流不好,特意测空调入风口,也才25度左右,但如果设到30度又会停机,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B:
小米巨省电最低大概160W如果还继续降温会停机的,否则冷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小米巨省电最低大概160W如果还继续降温会停机的,否则冷死

为何格力的不会停机?

一整晚都是140w以内,但都大于1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巨省电最低大概160W如果还继续降温会停机的,否则冷死

是呀,室外温度低的时候,如果最低功率一直运行,室内会一直降,现在室外26,我房间内降到了24,空调设的28,但它一直不停机,我不知道他这个停机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如果我设到29,他就会停机,而且会一直停,房温度升起来,也不会启动,好像有类似滞回比较的机制,我刚装了一天,还没摸清规律,继续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格力的不会停机?

一整晚都是140w以内,但都大于100w

我感觉是压缩机有个最低工作功率,再低就要停机,可能格力没加这个功能进去

今天室外比较凉快,如果一直140W,房间温度不会像我楼上说的那样降的很低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压缩机有个最低工作功率,再低就要停机,可能格力没加这个功能进去

今天室外比较凉快,如果一直 ...

你应该怀疑小米,而不是怀疑格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是压缩机有个最低工作功率,再低就要停机,可能格力没加这个功能进去

今天室外比较凉快,如果一直 ...

有没有想过,维持温度就需要这么大功率?也就是你房间的散热功率约是这个消耗功率✖能耗比
就像我们的加热设备,加热到指导温度后还是需要一定的功率来维持温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想过,维持温度就需要这么大功率?也就是你房间的散热功率约是这个消耗功率✖能耗比
就像我们的加 ...

我的房间20平方。

昨晚室外29度,我设置了27度。

基本维持120w左右。

为了测试,我刚才将空调设置到30度(当前室外28.5度)。一会上传功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房间20平方。

昨晚室外29度,我设置了27度。

另外只要工作起来,室外机的风扇是全功率的,只有压缩机是变频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的房间20平方。

昨晚室外29度,我设置了27度。

室外的温度低于空调设定温度,功率23w。

我室内机开到强风档。

结论:

室外温度低于室内,空调压缩机会停机。
否则空调以至少100w的功率降频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呀,室外温度低的时候,如果最低功率一直运行,室内会一直降,现在室外26,我房间内降到了24,空调设的 ...

看米家上面的温度了没,上面显示的温度应该是回温的。我自己用的空调到顶端距离不够 (现学现卖) ,回温比较高(用红外温枪核过)设置27能干到24度 ,但是Home Assistant读到的温度和设定温度很接近 对了记得开节能模式不然回温会比设定值低1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米家上面的温度了没,上面显示的温度应该是回温的。我自己用的空调到顶端距离不够 (现学现卖)  ...

你HA温度计是放在什么地方?
我设28.5,早起床头温度计居然22,感觉不正常。米家显示26,谁跟谁都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米家上面的温度了没,上面显示的温度应该是回温的。我自己用的空调到顶端距离不够 (现学现卖)  ...

顶部空间不够,我的帖子有处理方法。非常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部空间不够,我的帖子有处理方法。非常有效。

小米搞了个变态设计,淲网搞到了顶部,室内机前面板与外壳是一体的,所以那个方法用不了

昨晚我设了28.5,早上冻醒,床头温度计居然22,功率保持在200瓦,一直没停机,室外26度左右,感觉不正常。米家上空调室内温度显示26,谁跟谁都对不上,坛主感觉是哪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搞了个变态设计,淲网搞到了顶部,室内机前面板与外壳是一体的,所以那个方法用不了

昨晚我设了28.5 ...

空调顶部、出风口、房间冷风吹不到的地方,都放一个温度计。

还有监测空调实时功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HA温度计是放在什么地方?
我设28.5,早起床头温度计居然22,感觉不正常。米家显示26,谁跟谁都对不上 ...

不是额外的温度计,是空调本身参数用HA读出来,我估计他是回温检测探头数据。你米家显示26设定28.5这差得有点多啊,你开睡眠模式了么?另外节能模式要开起来,否则回温只会比设定温度低。(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部空间不够,我的帖子有处理方法。非常有效。

是的是的我看到啦,所以说我是现学现卖。下移机位得找厂家pk,目前调高2 3度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额外的温度计,是空调本身参数用HA读出来,我估计他是回温检测探头数据。你米家显示26设定28.5这差得 ...

原来节能模式就是提高一点温度.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米家上面的温度了没,上面显示的温度应该是回温的。我自己用的空调到顶端距离不够 (现学现卖)  ...

Home Assistant怎么用?是个单独的APP吗?

Home Assistant的温度与米家上显示的温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Home Assistant怎么用?是个单独的APP吗?

Home Assistant的温度与米家上显示的温度是一样的吗? ...

ha要Docker或者linux环境 24*7运行,如果想在外网使用得准备公网ip域名或者内网穿透

ha采集的数据没小数点位,其他显示位是一致的。他也没第二个数据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a要Docker或者linux环境 24*7运行,如果想在外网使用得准备公网ip域名或者内网穿透

ha采集的数据没小数 ...

米家上显示的空调室内温度是不是更新周期很长?
为什么房间明明已经降下来了,app上显示的温度还迟迟不更新,而且这个温度显示的比房间温度明显高好几度

网友D:
这是我家的5P的中央空调。
这个是晚上开了两个房间空调,整个家庭的耗电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家上显示的空调室内温度是不是更新周期很长?
为什么房间明明已经降下来了,app上显示的温度还迟迟不更 ...

这个你得看站长折腾空调的帖子(我自己的安装也不标准啊),没觉得温度显示有明显延时,要对比的话记得测回风温度,也就是放温度计到回风口上面检测。建议买台30块左右的红外温枪省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家上显示的空调室内温度是不是更新周期很长?
为什么房间明明已经降下来了,app上显示的温度还迟迟不更 ...

米家的温度计更新时间是10分钟。

所以我买的是青萍蓝牙温湿度计,可以实时更新,代价是电池不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室外温度低的时候,如果最低功率一直运行,室内会一直降,现在室外26,我房间内降到了24,空调设的 ...

阀值,跟斯密特触发器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呀,室外温度低的时候,如果最低功率一直运行,室内会一直降,现在室外26,我房间内降到了24,空调设的 ...

热交换不只是室内外环境温度因素
还有其它电器比如电视机等的发热也会提升房间温度需要空调热交换散出去。
你一个人在房间里不怎么动时的身体散出来的热功率都有几十W上百W了,如果你在房间里做运动那功率更大了。

网友E:
一个成年人基础代谢8700kj一天,算下来大概100w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成年人基础代谢8700kj一天,算下来大概100w

你说实时功率100w ?

网友:
现在新空调确实压缩机功率可以调节很低,我的十年前格力三级能效大1.5p,压缩机最低功率运行也有300多。

楼主的空调是正常的,压缩机属于带载电机存在启动,轻载,重载,超载多种工况。并不能做到无障碍切换的。如果室内进风温度达到目标温度就关压缩机会出现压缩机承受制冷剂巨大静态压差,这个时候再立马启动会造成压缩机超载启动会降低压缩机寿命,甚至直接卡死烧毁压缩机或者烧毁变频器。所以即使达到目标温度后压缩机也是要逐渐降低功率等制冷剂压力平衡不会损坏压缩机与影响下一次启动才可以的。类似气筒给轮胎打气一样,内外压差越大越费力。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空调温度控制并不是简单的开与关或者加入一个滞回曲线就可以的,有pid 模糊控制算法,可以理解为智能算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只要工作起来,室外机的风扇是全功率的,只有压缩机是变频的。

现在好点的空调不单单宽功率变频压缩机,而且内外风机电机都是直流无刷电机,理论上可做到无极调速。如果是高端全直流变频空调,那压缩机包括内外风机都是永磁体直流无刷电机,可以做到非常安静舒适。

网友:
是平均功率
一般人睡觉80w,站立120w,高强度运动400w,专业运动员可达1000w,号称人类极限,比如奥运100米比赛,输出功率2-3kw,但只有几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外只要工作起来,室外机的风扇是全功率的,只有压缩机是变频的。

室外机现在也都是变频的,用vsp调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家的5P的中央空调。
这个是晚上开了两个房间空调,整个家庭的耗电量。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空调?功率因数这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空调?功率因数这么低

海尔的。功率小的时候低点是正常的。大于1KW基本就是0.9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外的温度低于空调设定温度,功率23w。

我室内机开到强风档。

我有点疑惑,为什么是室外温度低于室内温度才会停机?

不是应该室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停机才比较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点疑惑,为什么是室外温度低于室内温度才会停机?

不是应该室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停机才比较合理吗? ...

我上面写的室外温度不准确,应该是空调入风口温度。

网友G:
我的也是几年前的小米1.5P变频,昨天测了下,设置为28度,到达了28度之后就开始统计电量,6个小时用了1度电,好像最低也是200多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也是几年前的小米1.5P变频,昨天测了下,设置为28度,到达了28度之后就开始统计电量,6个小时用了1度电 ...

你说的到达了28度,是指哪里到达28度,app上的室内温度显示28度吗?

为什么我感觉小米空调的温控一点都不准,我设置成28.5度,app上显示的室内温度会稳定在26度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到达了28度,是指哪里到达28度,app上的室内温度显示28度吗?

为什么我感觉小米空调的温控一点都 ...

我自己也买了青萍温度计,跟小米空调APP室内温度误差1,2度很正常。
空调功率200多瓦,说明也只是在低功率维持温度,并不是满功率降温。室内温度并不会继续下降。

网友:
室内如果空气无风不流动,空气温度不同所以密度不同是会明显分层的,找一个高精度采样率高的温度计就能非常明显的测量出随着高度增加空气温度明显增加。

所以空调室内机装太高空调制冷量较大提高,压缩机运行时间变长,耗电明显增多。(排除装太高贴到天花板影响进风时情况对比)这就能解释空调进风温度设置28,体感温度有26明显冷,感觉空调温控不准的错觉(空调进风温度传感器与人体距离地面的高度有1米的高度差)。解决办法就是增加一个风扇仰头吹风增加对流循环。真要观察空调温控的准确那也要把温度计放在空调进风传感器边上才能对比。

网友:
市场上有极少数空调可以采集空调遥控器上的温度传感器数据做为空调温控探头,体感温控更加准确。最简单办法就是加风扇垂直向上吹降低室内空气分层的温差,也可以试试把空调室内机进风滤网旁边的探头接延长线到身边。

摘自海信空调说明书的一段原文:
一、海信空调遥控器传感器切换什么意思空调的温度传感器一般都在空调的机身上,海信有点不一样,它的遥控器上也有一个传感器。房间各个角落的有温差存在,如你切换了(即选用了)遥控器上的传感器,你人坐在什么地方,随身放置的遥控器就将你身处位置的温度控制在设定温度上,比一般空调的效果更好。换句话说,遥控器放在远端时,房间温度一远端为准,当你坐在空调的近端(随身放置的遥控器),温度就以近端为准,即保证适宜的温度,又可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