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人合作射频强度检波电路,请站内联系

楼主(2024-07-28):
射频强度检波电路需求:
信号在180M~220MHz之间,射频强度在-95dbm ~ -65dbm,做一块电路实现强度检波,公司准备外包。输入阻抗50欧姆。
有能做的兄弟私信联系。

网友:
看以前产品用的一个检波二极管做的,做不到功率计的水平

网友:
“射频强度检波电路需求,能做的兄弟请站内联系”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A:
是有线连接吗?
信号是连续波还是脉冲?
输出是要线性吗?是的话斜率是多少
信号超过范围还会有吗?有的话超过部分怎么要求的

网友:
2个万,包一台样机,全部图纸和程序源码。有兴趣就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线连接吗?
信号是连续波还是脉冲?
输出是要线性吗?是的话斜率是多少

输入:

射频信号(连续的),有线连接,频率180M~200MHz之间,强度-95dbm~-65dbm之间。

输出:
模拟信号即可(0~5V),如果超出范围,可以钳位到0V或5V。
不要求很好的线性度,后端采集可以自行换算。

网友:
先做一个180-200的带通,然后用LNA把信号放大到-30dbm以上,然后用一个管子混频到二三十兆,然后再滤波然后进带场强的中频芯片就可以了。一般RSSI可以有挺好的灵敏度,所以也未必非要放大到1uW的功率。估计放大到-60dbm就可以了。射频电路的精髓是玩各种指标的滤波器,要想好用,研发过程基本是抱着网络分析仪一个劲的调滤波器,咔咔的那种

网友:
定制啥,淘宝买成品功率计不就好了。之前做lora产测治具的时候用过下面这款效果还可以。你的需要输入信号低,可以配合一个低噪放大器应该可以。另外他店铺还有前端检波部分单卖,后面自己加个ADC采集这样可以直接集成到自己的系统内。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skuId=31835712426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