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F103ZET6检测HR202湿敏电阻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7-29):
最近需要用STM32F103系列的单片机来检测HR202湿敏电阻传感器的湿度数值。
但是网上则可参考资料少得可怜,基本是51单片机或者是其他单片机的历程,有参考意义,但是不大(可能是个人能力问题)。
但是在检测过程中遇到了几个问题,目前检测到的读数有偏差,所以在论坛中请教一下各位大神:

1.在检测过程中,我将HR202湿敏电阻替换为定值电阻,想利用单片机检测电阻的阻值,来验证是否阻值读取是否正确,如果定值电阻阻值读取正确则表示湿敏电阻也会读取正确,但是在读取过程中,单片机读取到的阻值误差过大下面我会附上我采集到的电阻数值,不知道是我的电路问题还是代码问题,所以想请教一下论坛大神解答。

以下是我的检测电路以及代码。

我使用的检测方法是IO测电阻法

定时器等库函数是正点原子标准库历程。

变量time_jishi我放在定时器中++。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gpio.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define test1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3)

#define  hr202 PAout(1)   // 湿敏
#define  ref PAout(2)     // 电阻
#define  test PAout(3)    //io 读取高电平

unsigned long time_ref = 0;       //精确到us
unsigned long time_hr = 0;
unsigned long time_jishi = 0;    //精确到us    去中断
unsigned long res_hr;
unsigned char humidity = 0;

void gpio_ou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打开gpio2 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GPIO_Pin=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      //拉高

}
//
void gpio_in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shang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GPIO_Pin_3);
}

void gpio_in_Init2(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使能B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shang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速度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D3,6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2|GPIO_Pin_3);
}

//查表函数
void res2humidity(unsigned int res)
{
  unsigned char humidity10 = 0; //十位
  unsigned char humidity1 = 0;//个位
  if((res>28)&&(res<50000))//湿度范围在20%~90%之间
  {
    if((res>28)&&(res<40))
    {humidity10 = 8;humidity1 = 10 - (res-28)*0.4;}    //按直线关系处理 数据不是太准确
    if((res>40)&&(res<57))
    {humidity10 = 8;humidity1 = 5 - (res-40)*0.29;}
    if((res>57)&&(res<84))
    {humidity10 = 7;humidity1 = 10 - (res-57)*0.185;}
    if((res>84)&&(res<130))
    {humidity10 = 7;humidity1 = 5 - (res-84)*0.11;}
    if((res>130)&&(res<195))
    {humidity10 = 6;humidity1 = 10 - (res-130)*0.076;}
    if((res>195)&&(res<310))
    {humidity10 = 6;humidity1 = 5 - (res-195)*0.043;}
    if((res>310)&&(res<490))
    {humidity10 = 5;humidity1 = 10 - (res-310)*0.027;}
    if((res>490)&&(res<870))
    {humidity10 = 5;humidity1 = 5 - (res-490)*0.0131;}
    if((res>870)&&(res<1600))
    {humidity10 = 4;humidity1 = 10 - (res-870)*0.0068;}
    if((res>1600)&&(res<3100))
    {humidity10 = 4;humidity1 = 5 - (res/100-16)*0.33;}
    if((res>3100)&&(res<6300))
    {humidity10 = 3;humidity1 = 10 - (res/100-31)*0.156;}
    if((res>6300)&&(res<13000))
    {humidity10 = 3;humidity1 = 5 - (res/100-63)*0.07;}
    if((res>13000)&&(res<26000))
    {humidity10 = 2;humidity1 = 10 - (res/1000-13)*0.38;}
    if((res>26000)&&(res<5000))
    {humidity10 = 2;humidity1 = 5 - (res/1000-26)*0.208;}
  }
  humidity = humidity10*10+humidity1;
}

int main()
{
                TIM3_Int_Init(71,71);//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00为100ms

                // 初始化TIM3,设置1us的定时周期
                // arr = 0 (因为计数器从0开始,并在达到1时溢出)
                // psc = 71 (72MHz / (71 + 1) = 1MHz,即每个时钟周期1u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SystemInit();
                delay_init();

while(1)
{

    gpio_out_Init();
          test=0;
          hr202=0;
          ref=0;
                delay_ms(5);

          gpio_in_Init();
          ref = 1;
          TIM_Cmd(TIM3, ENABLE);       //定时器开启
                while(!test1);
                TIM_Cmd(TIM3, DISABLE);                        //定时器关闭
                time_ref=time_jishi;   //开启定时器  us级  去中断 读取变量    us级    us级   us级   !!!
                time_jishi=0;

                gpio_out_Init();
                test=0;
                hr202=0;
                ref=0;
                delay_ms(5);

          //hr202充电
                gpio_in_Init2();
                hr202 = 1;
                TIM_Cmd(TIM3, ENABLE);         //定时器开启
                 while(!test1);
                TIM_Cmd(TIM3, DISABLE);                        //定时器关闭
                 time_hr=time_jishi;
                time_jishi=0;

                  //计算hr202电阻
                res_hr = time_hr*100/time_ref;     //结果扩大了10倍        res_hf 范围 是否满足  20 30  40
                res2humidity(res_hr);
}
}

网友A:
用过这个电路,我实际测试电容是0.47uf都充不上去,何况楼主用了10uf,肯定不行,用这里的电路可以测到湿敏电阻,但是感觉不是很准确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F%E7%94%B5%E9%98%BB

网友:
外部电阻电容都不要;ad端口直接和基准电压接
判定是不是adc程序问题
确认软件没有问题了再查硬件
二者混为一谈 够一壶好的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过这个电路,我实际测试电容是0.47uf都充不上去,何况楼主用了10uf,肯定不行,用这里的电路可以测到湿敏电阻 ...

好的谢谢

楼主:
我32的代码是通过改写51单片机获得的,自认为是没什么错误的

电路图也更新为指导手册上的电路图

希望有大神能指点一二

#include "reg52.h"
#include "typedef.h"

sbit hr202 = P1^3;
sbit ref = P1^4;
sbit test = P1^5;

unsigned long time0int = 0;
unsigned long time_ref = 0;    //精确到us
unsigned long time_hr = 0;
unsigned int res_hr;
unsigned char humidity = 0;

void res2humidity(unsigned int res);

void Time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6;
ET0 = 1;
EA = 1;
}

void main()
{
Lcd_Init();
Write_String(0x80,"humidity:");
Time0_Init();
while(1)
{
  P1M1 = 0X00;
  test = 0;//都设置为0,让电容放点
  hr202 = 0;
  ref = 0;
  delayms(10);
  //标准电阻充电
  P1M1 = 0X28; //高阻输入
  ref = 1;
  TR0 = 1;//start time0
  while(!test);
  TR0 = 0;//STOP
  time_ref = 50000*time0int + (TH0*256+TL0);//精确到us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ime0int = 0;
  //放电
  P1M1 = 0X00;
  test = 0;//都设置为0,让电容放点
  hr202 = 0;
  ref = 0;
  delayms(10);

  //hr202充电
  P1M1 = 0X30;
  hr202 = 1;
  TR0 = 1;
  while(!test);
  TR0 = 0;
  time_hr = 50000*time0int + (TH0*256+TL0);//精确到us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time0int = 0;

  //计算hr202电阻
  res_hr = time_hr*100/time_ref;     //结果扩大了10倍
  res2humidity(res_hr);
  Write_Char(0xc0,humidity/10+48);
  Write_Char(0xc1,humidity+48);
}
}

//查表函数
void res2humidity(unsigned int res)
{
  unsigned char humidity10 = 0; //十位
  unsigned char humidity1 = 0;//个位
  if((res>28)&&(res<50000))//湿度范围在20%~90%之间
  {
    if((res>28)&&(res<40))
    {humidity10 = 8;humidity1 = 10 - (res-28)*0.4;}    //按直线关系处理 数据不是太准确
    if((res>40)&&(res<57))
    {humidity10 = 8;humidity1 = 5 - (res-40)*0.29;}
    if((res>57)&&(res<84))
    {humidity10 = 7;humidity1 = 10 - (res-57)*0.185;}
    if((res>84)&&(res<130))
    {humidity10 = 7;humidity1 = 5 - (res-84)*0.11;}
    if((res>130)&&(res<195))
    {humidity10 = 6;humidity1 = 10 - (res-130)*0.076;}
    if((res>195)&&(res<310))
    {humidity10 = 6;humidity1 = 5 - (res-195)*0.043;}
    if((res>310)&&(res<490))
    {humidity10 = 5;humidity1 = 10 - (res-310)*0.027;}
    if((res>490)&&(res<870))
    {humidity10 = 5;humidity1 = 5 - (res-490)*0.0131;}
    if((res>870)&&(res<1600))
    {humidity10 = 4;humidity1 = 10 - (res-870)*0.0068;}
    if((res>1600)&&(res<3100))
    {humidity10 = 4;humidity1 = 5 - (res/100-16)*0.33;}
    if((res>3100)&&(res<6300))
    {humidity10 = 3;humidity1 = 10 - (res/100-31)*0.156;}
    if((res>6300)&&(res<13000))
    {humidity10 = 3;humidity1 = 5 - (res/100-63)*0.07;}
    if((res>13000)&&(res<26000))
    {humidity10 = 2;humidity1 = 10 - (res/1000-13)*0.38;}
    if((res>26000)&&(res<5000))
    {humidity10 = 2;humidity1 = 5 - (res/1000-26)*0.208;}
  }
  humidity = humidity10*10+humidity1;
}
void time0_ser() interrupt 1
{
time0int++;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

楼主:
好,现在遇到了新问题,电容已经是可以充电了电路没问题

这个湿敏电阻我在采用RC充放电路检测测试的时候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T1:精密电阻的充电时间
T2:可变电阻的充电时间
R1:精密电阻阻值
R2:可变电阻阻值
计算公式:R2=T2×R1/T1
当我改变精密电阻阻值时京会影响到我的检测精度,例如当精密电阻为10K时,电路检测可变电阻为10K时是精准的,大于10K的电阻就会读数偏小,小于10K的读数就会偏大;当精密电阻为20K时,电路检测可变电阻为20K就是精准的,大于20K的电阻读数就会偏小,小于20K的读数就会偏大。

以上的问题我的想法是经过多次检测,通过软件将读数补正,但是我觉得方法稍显繁琐,所以认为可能这不是最优解,但是目前想不到更好的想法

网友B:
要啥充电电容    直接ADC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啥充电电容    直接ADC采集

因为传感器问题,湿敏电阻不能直接ADC采集,需要是交流电,不然会有极化现象,导致传感器失效

楼主:
大佬们可不可以替我分析下是不是我写的定时器有问题,也就是说我的定时器分频定时时间过长?或者过短?

因为我看手册上说,是需要1KHz的工作频率,定时器的话,应该是1us的定时周期吧,我才疏学浅,还请有大佬指点下。

这里是初始化配置

TIM3_Int_Init(1,50);//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1000为100ms

                // 初始化TIM3,设置1us的定时周期
                // arr = 0 (因为计数器从0开始,并在达到1时溢出)
                // psc = 71 (72MHz / (71 + 1) = 1MHz,即每个时钟周期1us)

下边是库函数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3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时钟使能

        //定时器TIM3初始化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ITConfig(TIM3,TIM_IT_Update,ENABLE ); //使能指定的TIM3中断,允许更新中断

        //中断优先级NVIC设置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NVIC寄存器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TIM3中断
{
        if (TIM_GetITStatus(TIM3, TIM_IT_Update) != RESET)  //检查TIM3更新中断发生与否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3, TIM_IT_Update  );  //清除TIMx更新中断标志
                        time_jishi++;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传感器问题,湿敏电阻不能直接ADC采集,需要是交流电,不然会有极化现象,导致传感器失效 ...

你这是废话,说的别人不知道咋的    我都量产几个项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废话,说的别人不知道咋的    我都量产几个项目了。

好吧,我只是看指导手册上是这么写的,用电容充电的办法测,所以就一直想用这个方法测量

楼主:
更新一下自己的进度,现在重新看手册,发现需要1KHz的工作频率,但是将定时器进行重新分频后,读数仍然不对,但是读数更贴近固定电阻的数值,再行是不是因为计数器在累加的间隔太大,毕竟有其他人的代码中写的是1us级的计数间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新一下自己的进度,现在重新看手册,发现需要1KHz的工作频率,但是将定时器进行重新分频后,读数仍然不对 ...

用互补PWM输出1K方波,ADC用pwm触发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互补PWM输出1K方波,ADC用pwm触发采样。

谢谢你的方案,不过我被要求只能用RC冲电的办法来进行湿敏电阻阻值的测量,目前已经派出了电阻和电容的精度,只剩下这个内部定时器的原因了,正在从这里下手,如果最后RC冲电的办法可行,我会放在最后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方案,不过我被要求只能用RC冲电的办法来进行湿敏电阻阻值的测量,目前已经派出了电阻和电容的精 ...

RC不准,没有AD才用这种,低温低湿的环境,电阻很大,需要很长时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不准,没有AD才用这种,低温低湿的环境,电阻很大,需要很长时间充电。 ...

感谢指点,这个设计主要是在常温下使用,应该不会有什么极端使用环境;不过你说RC不准,其实我也有些怀疑了,因为做了太久了,而且代码和电路都不复杂,不应当做不出来,哈哈哈哈哈

楼主:
更新:没做出来,在这里发一下牢骚,我也不能怀疑是我的电路问题,妥妥按照手册来做的,一直都在怀疑代码,经过周末休息了一下,我充实设定了定时器的计数频率,发现好像对最终读数不大,到此次我也不知道应该怀疑什么了,我已经在怀疑RC充电发的可行性,网上也找不到STM32用RC充电法测电阻的例程,已经在怀疑可行性了,不过鉴于必须使用RC充电法,我只能用补正系数来把可变电阻阻值的读数拉向正常读数。

不过我在怀疑一件事,HR202湿敏电阻无法用万用表直接测量,是不是也代表RC充电法,不能完全用于湿敏电阻上。

目前的解决办法就是补正系数了,用最笨的办法,1K电阻1K电阻的测,最后得到补正系数的曲线,得出最终的电阻值,不够这个办法也有缺陷, 目前这个程序测量的电阻读数会有不同程度的跳跃,不过是范围性的,我现在打算进行一个平均值的取值,可以稳定点,不过就是读数频率会有所下降,希望下次更新我能完成完整的湿敏电阻测量。

PS:如果有哪位大神真的做过RC充电测电阻的实验,恳请能给我借鉴一下

楼主:
更新进度

现在已经在做了补正系数了,现在是1K到100K是可以的,对应湿度大概就是60-90左右,但是超过100K之后的读数差距非常的细微,导致我在取平均值之后再加补正系数也是十分的不容易

目前在找关于RC充电实验的可行性的资料,看看能不能找到,或者有大神指导我的实验现象是否正确,哪里还需要做出改进

网友D:
楼主对湿敏电容有研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对湿敏电容有研究么

抱歉,暂时没有,现在光鼓捣这个湿敏电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