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23中的供电,可以少接一组吗?

楼主(2024-07-29):
64脚的F103,其中63和64的VDD和VSS反了,不好飞线。

如果不供电这组,会有问题吗?

程序是能下载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缺陷。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量量各个电源引脚是否连着,内阻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办法就是量量各个电源引脚是否连着,内阻有多少

万用表测试,内部电阻小于1欧姆,应该有测量误差。。

猜测内部本身是连着的。先搬掉使用。

网友:
凑活用 没什么问题. 要是环境恶劣. 走线不好都可能影响.

网友:
LQFP64?  这个都不好飞线的话得多练练哈哈哈
当然要飞很多块板子就当我没说

网友:
直接把引脚掰上去,多股线里弄一根很细的焊接出去,套个小热缩管找个滤波电容并联上就行了。

网友:
不行的,有时候会导致某些外设有问题

网友:
漆包线  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