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模拟音乐频谱的C代码

楼主(2024-07-29):
我指的模拟,不需要根据真实频率来做显示的。。。

网友:
那就做个波表自己积分?

网友:
#include <ncurses.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time.h>

#define NUM_BARS 64
#define MAX_HEIGHT 20

void drawBars(int *heights) {
    clear();
    for (int i = 0; i < NUM_BARS; ++i) {
        for (int j = 0; j < heights[i]; ++j) {
            mvprintw(LINES - j - 1, i * 2, "||");
        }
    }
    refresh();
}

void updateHeights(int *heights) {
    for (int i = 0; i < NUM_BARS; ++i) {
        heights[i] = rand() % (MAX_HEIGHT + 1);
    }
}

int main() {
    srand(time(NULL));

    initscr();
    noecho();
    curs_set(FALSE);
    timeout(100);  // Non-blocking input with timeout

    int heights[NUM_BARS] = {0};

    int quit = 0;
    while (!quit) {
        int ch = getch();
        if (ch == 'q' || ch == 'Q') {
            quit = 1;
        }

        updateHeights(heights);
        drawBars(heights);
    }

    endwin();
    return 0;
}

问chatgpt的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复。

后面的解决方法是让ChatGPT生成一组表示频点高度的随机数,然后再开启MCU内部的一个定时器,然后每隔一个固定时间去读定时器计数值,用这个计数值来作为数组下标,去访问前面的随机数的数组。然后得到频点高度的数值后,再转化为具体的显示内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