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细小摩挲纹/太阳纹的透明亚克力面板有办法修复嘛?

楼主(2024-07-29):
有个老设备是透明亚克力面板观察窗,面积有2个手巴掌大的面积,有细小摩挲纹/太阳纹,但是好在没有深的划痕;

请教这样的透明亚克力面板有办法打磨恢复到具备透明观赏性的无划痕状态吗?,看到有用打磨膏的,会不会打磨不均匀看着也很惨?

网友A:
到巴基斯坦白沙瓦找个修汽车大灯的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巴基斯坦白沙瓦找个修汽车大灯的老师傅。。

比我还老的设备,想要修复好,哈哈

网友B:
上个照片给大家参考下? 万一打磨坏了也知道下次憋这么作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打磨顺序从粗到细,400目的把纹路打掉,800目的把400目的痕迹打掉,2000目或5000目的抛光,要加水散热,对于熟练掌握打磨技术的是小事,只是打磨这个值得吗?不如直接弄块亚克力替代掉,是平板吗?平板直接替换

网友:
火焰抛光机(不要尝试氢氧焰之外的火焰,会报废,我试过了)
有机溶剂抛光可行,但容易融化或开裂或发白,失败率极高,不建议尝试。
编辑添加:纯机械打磨的方法需要钻石抛光膏,而且软材料镜面抛光对打磨头材料和手法要求高,很耗时,也有烧融风险,不建议尝试。

目前试过的最稳定可靠效果好的方法是抛光翻新汽车大灯的方法:
以严重发黄的汽车大灯为例。必须在几乎无风的室外阴凉处施工。戴带有机溶剂滤毒盒的防毒面具。
在加水的情况下砂纸从320逐规格加到2000号,去除表层不留遗漏。(其实只有表层非常薄一层发黄)
擦干水。
用带喷嘴的电加热杯加热CD-X01洗板水,用喷出的洗板水蒸汽熏喷打磨后的表面。(也可以买抛光汽车大灯的专用溶剂,喷射距离更长容易操作,但贵点)
可以获得完美表面。
然后打蜡保护表层。
编辑补充:这个电加热杯可以买到成品,也可以自制,套装价格与在修车店抛光一次大灯的价格是一样的,虽不廉价但也算合适。

编辑补充2:楼主贴出的图中的样式使用这种方法有变得不平整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照片给大家参考下? 万一打磨坏了也知道下次憋这么作

图是借的,大概就是透明面板这样花了,想打磨修复成光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打磨顺序从粗到细,400目的把纹路打掉,800目的把400目的痕迹打掉,2000目或5000目的抛光, ...

不是平板,带斜度造型的亚克力,比较厚,上面有附图

网友D:
贴个膜吧,一打磨字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没有问题,打磨顺序从粗到细,400目的把纹路打掉,800目的把400目的痕迹打掉,2000目或5000目的抛光, ...

直接手搓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贴个膜吧,一打磨字就没了

字在背面

网友:
建议保持现状.

楼主:
保持原状也是个不错的玩法,起码看着不新,把玩起来不怕磕碰,无压力,哈哈

但是还是想掌握下方法,以后可能用得上

网友:
平面高光,自己抛光,失败为100%. 一是平面会不平,光反射下很丑.二是支棱会抛成圆角且不直,更丑.

网友:
找个 汽车美容店   找个师傅 精抛一下

网友:
不是看视频有热风枪一吹就好了吗?.....

网友E:
那些视频大部分是加的,包括拿车床加工哪些,感觉比较靠谱的还都是使用天那水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些视频大部分是加的,包括拿车床加工哪些,感觉比较靠谱的还都是使用天那水 ...

天那水感觉会不会不受控,容易搞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