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的面板设计和PCB彩色设计颜色为什么不用CMYK

楼主(2024-07-30):
目前看到是用RGB,打印机应该是CMYK的吧,用CMYK直接指定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A:
目前的技术做不到。 而且做不到所见所得。 浏览器 与 CMYK 不是一个路子。但是我们在想一些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技术做不到。 而且做不到所见所得。 浏览器 与 CMYK 不是一个路子。但是我们在想一些办法。  ...

可以考虑RGB与CMYK可选,浏览器倒不用管色差,比如我用CMYK以前在其他地方生产过,见过实物颜色,现在想切换到JLCEDA中,那么只需要输入CMYK值就行了,如果要转成RGB,就很难调到以前一样的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