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鼓上的磁辊有刮伤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4-07-30):
兄弟打印机打出来全黑,发现是电极丝断了,然后看到墨盒边上的一根橡胶辊(应该是磁辊吧)全是黑粉,用指甲一刮就刮出一条白色条纹,原来表面是像紫色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紫色?应该是鼓芯吧?一丁点花没啥影响吧

网友:
我有一个兄弟的打印机已经用了快10年了,真没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紫色?应该是鼓芯吧?一丁点花没啥影响吧

就是和墨盒装在一起的的橡胶辊,把墨粉抹掉看上去表面是是紫色,像复写纸印在纸上的颜色,转一圈又全是墨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和墨盒装在一起的的橡胶辊,把墨粉抹掉看上去表面是是紫色,像复写纸印在纸上的颜色,转一圈又全是墨 ...

能带上碳粉的应该是充电辊吧但是颜色不对,大的小的,如果大的那就是感光鼓,划伤在对应位置永久性黑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带上碳粉的应该是充电辊吧但是颜色不对,大的小的,如果大的那就是感光鼓,划伤在对应位置永久性黑色。 ...

查了一下,充电辊就是磁辊

网友:
不盲人摸象,上图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