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STM32内存管理在什么情况下要应用?

楼主(2024-07-30):
看了很多代码,大部分都用不到,只是有操作系统的时候有的能用上。

网友A:
频繁写入?比如过多久写一次。

网友B:
用得到,不然mcu怎么工作。不过一般是静态分配的

网友B:
如果需要动态使用的话,以前有个项目用过,就是子设备很多,每个设备的规格又不同,主机端就需要动态构建设备表

网友:
一般链表要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繁写入?比如过多久写一次。

谢谢,24C02也是频繁写入,也没用到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到,不然mcu怎么工作。不过一般是静态分配的

谢谢,24C02也是写入写出,也不用管理的,只不过这个是断电可以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动态使用的话,以前有个项目用过,就是子设备很多,每个设备的规格又不同,主机端就需要动态构建设 ...

就是说动态时要用?静态时不用是吧,能否举例?

楼主:
谢谢,就是大数组?

网友C:
裸机就是堆和栈吧,设定大小,超出就报错,有的时候需要大缓冲区就把缓冲区直接申请物理地址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裸机就是堆和栈吧,设定大小,超出就报错,有的时候需要大缓冲区就把缓冲区直接申请物理地址定位 ...

谢谢,这个可以。

网友:
链表不是数组,队列是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