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多路检测+记录电压电流的仪器?

楼主(2024-07-31):
主要用来检测单节,两节,三节的锂电池续航,充电情况。
数据最好能传到电脑处理

网友:
数据采集器
我们以前用NI的和阿尔泰的,也是记录串联多节电池的电压电流和温度
上位机用labview开发

这是北京阿尔泰的
http://www.art-control.com/prolist_T16.html

类似的产品还有不少,便宜的也有一些小工作室用单片机和多通道AD做的,那种软件方面欠缺一点

网友:
主要要隔离吧

网友:
DAQ970,+1张20通道卡,隔离了,可以连电脑读取电压,也可以离线插U盘记录.

网友:
我一般用带离线记录功能的万用表。

网友:
电池巡检仪

网友:
自己拿单片机搭吧,目测还要小尺寸可嵌入测量

楼主:
感谢感谢;
根据此关键词找到一个物美价廉的!

网友:
用专门的电池检测芯片不是更好吗

网友A:
下决心使用7135做一个测量单元,今后总能有很多地方用上,不然买就觉得贵,做又是各种纠结。今后的二三十个月会越来越困难,越提前安排越主动。各种adc芯片用了许多,最后发现绝对精度都比不了廉价的7135,虽然有点费事但总算还能有一个能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决心使用7135做一个测量单元,今后总能有很多地方用上,不然买就觉得贵,做又是各种纠结。今后的二三十个 ...

ADS1220只要12块钱了,远远好于7135,不管是速度还是精度都远远好于。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S1220只要12块钱了,远远好于7135,不管是速度还是精度都远远好于。

亲自试过,差远了

网友B:
那是你用的不对。我用的挺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你用的不对。我用的挺好。

线性极差,真没那个功夫挨个校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线性极差,真没那个功夫挨个校准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的线性。
我用6位半台表测过我做岀来的实物,线性误差基本上可以忽略,没发现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地方的线性。
我用6位半台表测过我做岀来的实物,线性误差基本上可以忽略,没发现问题 ...

也许我买的芯片不好,我说得线性不好是两头都不准,当然1256更不准,通过仔细比对7135,发现还是7135准。当然7135特慢。7129更准,但取数太麻烦,7135转换电平变高可以直接进计数器.7177准了很多但性价比太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许我买的芯片不好,我说得线性不好是两头都不准,当然1256更不准,通过仔细比对7135,发现还是7135准。 ...

你用的它内置的PGA吗?
不用内置PGA的情况下还是很准的。内置PGA有输入范围的,在量程两头原本就是不能用的。
7135又没有额外的PGA,你只比AD核心的性能就行。
我测过1220的接近0的那一段输入范围,精度足够。厂家说要求做零点校准,我实际见到的零点值几乎是自己的噪声电压,其实都没必要校准。
厂家手册又没多少页,仔细看一遍,选个正确的输入端,用差分模式。用对了肯定够好,做个5位半的表完全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它内置的PGA吗?
不用内置PGA的情况下还是很准的。内置PGA有输入范围的,在量程两头原本就是不能用 ...

仔细比对过,这芯片挺稳,但线性差,用其中一段可以,全量程不准。我后来迷信了多次积分,花大力气搞了分立的积分。只不过更麻烦,目前找不到要用的东西。常规用我喜欢用1256,稍加校准就可以凑合用。你要是搞仪表,做出来积分就再也不想其他东西了。不过安捷伦后来的表在剩余电压用了芯片自己的ADC,这个有意义,但后来没兴趣搞了。综合性能7177好很多,但太贵了没什么意义。如果做有精度的东西都上恒温基准了也不在乎电路复杂了。其实单片的ADC如果能仔细校准确实可以用于绝大多数场合,但很麻烦尤其是有温度参数的时候。在这两年,我总是劝人别在adc上较劲,尤其是不能自拔的那种,完全没什么意义,除非要做仪表正常用12位的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比对过,这芯片挺稳,但线性差,用其中一段可以,全量程不准。我后来迷信了多次积分,花大力气搞了分 ...

7135才4位半啊,2万满值,怎么也不能成为1220的对比对象。
用1220做到10万满值轻轻松松。
你用它做6位半不够,但做5位半很容易,才12块钱真够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135才4位半啊,2万满值,怎么也不能成为1220的对比对象。
用1220做到10万满值轻轻松松。
你用它做6位半 ...

分辨率在没有线性保障的基础下一点意义都没有,从第位就错了,后面再有多少位都是无效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在没有线性保障的基础下一点意义都没有,从第位就错了,后面再有多少位都是无效数据 ...

难道它在什么乱七八糟的随机点上有线性问题??从原理上应该不太可能吧。。。
我测过量程内等分20份的定点,用我的6500台表对比过,都没问题。也随便选过一些点,确认我见过的值都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