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3.3V和5V系统下都能用的宽电压485芯片?

楼主(2024-07-31):
是否有3.3V和5V系统下都能用的宽电压485芯片? 设计的产品通过跟换不同的传感器适应不同的工况  但是驱动电压一个是3.3v的 一个是5.0V的  ,整个PCB上就是485不能适应,是否有宽压的485芯片?

网友:
MAX13430 还是max13431.  好像是这个型号,自带逻辑端电压

网友:
CS48505x,川土微的。是3.3-5V的。

网友A:
上海贝岭 BL3085(I47),以前坛友推荐的。

网友B:
**3485,不就是干这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贝岭 BL3085(I47),以前坛友推荐的。

对 就这个,谢谢了。   3.3V 5.0v都可以用。商城库存几十K,说明是热销爆款

网友:
引用 网友B:
**3485,不就是干这事的吗

5V下也能用吗?

网友B:
查了一下,上面说错了,抱歉,**3485电源只支持3.3V
与**3232搞混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了一下,上面说错了,抱歉,**3485电源只支持3.3V
与**3232搞混了

3232是5v、3.3v都可以用吗

网友:
应该有很多呀,我们在用的WS3088,南京国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32是5v、3.3v都可以用吗

这个我可以确认,datasheet可解君忧,max3232,sp3232……

网友:
TP8485E-SR,包可以~~最近看到的

网友:
国产的就挺多,贝岭、芯力特、3PEAK、川土微等等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