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朋友们关于RFID存储用户信息存到单片机内部吗?

楼主(2024-07-31):
如题,当我们刷卡后,卡内余额和卡号刷到主板内了是吧,这时正常工作就开始计费了,如果有1000张卡,是不是要把这个信息存1000个地方?等着下次刷卡扣费?

网友A:
余额写到卡里啊
你是计时收费吗?无论是计时还是记次都可以把信息写到卡里。

网友B:
加密读写的。
要写到读卡端,你得有数据库,这种一般两边都写,比如校园卡,可以脱机消费,读卡器晚些会传到服务器。 公交卡不知道怎么搞的,似乎服务端也有数据的,因为之前报道有人自制卡被查了。

至于要写到单片机内,如果没数据库,得要有一套存储方式,能快速寻址,又能随意存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余额写到卡里啊
你是计时收费吗?无论是计时还是记次都可以把信息写到卡里。 ...

谢谢,是计时收费,我的意思是这次刷卡开始了,然后卡拿掉了,信息是不是要写到单片机里?因为算时间计费都是卡离线的,等下次才能扣费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读写的。
要写到读卡端,你得有数据库,这种一般两边都写,比如校园卡,可以脱机消费,读卡器晚些会传 ...

谢谢,是的,充电桩用的,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联网的,卡刷了之后要拿掉卡的,所以按道理是要写入单片机才可以的。

网友C:
RFID只合适按次数消费,计时消费不好操作。

网友D:
选型时注意了M1卡有漏洞pm3破解没一点压力,要用cpu卡或者主机联网校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是的,充电桩用的,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联网的,卡刷了之后要拿掉卡的,所以按道理是要写入单片机 ...

改成联网的,充电桩将数据传输到后台,下次再刷卡的时候先把上次的时长结算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RFID只合适按次数消费,计时消费不好操作。

谢谢,现在都是计时了,电摩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型时注意了M1卡有漏洞pm3破解没一点压力,要用cpu卡或者主机联网校检。

谢谢,这倒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成联网的,充电桩将数据传输到后台,下次再刷卡的时候先把上次的时长结算掉。 ...

谢谢,也可以,但是目前两轮的竞争特别厉害,又联网又刷卡不知道成本老板能接受不?

网友F:
“请教关于RFID计费算法的一个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G:
我们这十八线小城市小区内的电瓶车充电,都是用小程序,充电过程中可以随时停止,停止后就会退费。
谁还用 RFID 啊,这方案就是错的(旧设备还可以投硬币,前个把月已经完成改造,不可以投硬币了,至于对老年人是否友好,没人在乎)
不能使用手机扫码来启动的充电设备,岂不是个摆设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关于RFID计费算法的一个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

谢谢老大,已改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十八线小城市小区内的电瓶车充电,都是用小程序,充电过程中可以随时停止,停止后就会退费。
谁还用  ...

谢谢,有的地方还是 要刷卡,可能当地信号不行,现在开发的两轮的,慢充的,都留有这个接口,是必须开发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也可以,但是目前两轮的竞争特别厉害,又联网又刷卡不知道成本老板能接受不? ...

硬件成本差别不大,主要是联网以后要开发后台服务,这才是大头。另外如果你只做本地,用户在两台本地设备上刷卡,两台设备之间的数据怎么同步?做卡和机器绑定?这不是正路

网友:
大哥,要写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成本差别不大,主要是联网以后要开发后台服务,这才是大头。另外如果你只做本地,用户在两台本地设备 ...

谢谢,还真是这样,两台就麻烦了,因为第一个刷卡了,又跑到第二个上去刷,那第一个数就麻烦了,谢谢提醒。

楼主:
谢谢,是写卡,问题是我 第一次刷卡了,刷了我就拿卡走了,然后第二次刷卡才能扣第一次 用的钱,因为计费在第一次,扣钱只能在第二次开始。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是写卡,问题是我 第一次刷卡了,刷了我就拿卡走了,然后第二次刷卡才能扣第一次 用的钱,因为计费 ...

刷卡的时候就写卡,不知道你是啥充电设备,那种电动自行车的 是按时间算钱的,刷卡后,面板上设置个时间 ,直接把钱扣掉,时间到了自动关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十八线小城市小区内的电瓶车充电,都是用小程序,充电过程中可以随时停止,停止后就会退费。
谁还用  ...

小程序的也不见得好用,4G信号不是所有时间所有地方都好用。那个设备戳4G卡,每年还要费用,还得付平台的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改成联网的,充电桩将数据传输到后台,下次再刷卡的时候先把上次的时长结算掉。 ...

根本没有老板会接受,下次扣上次钱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刷卡的时候就写卡,不知道你是啥充电设备,那种电动自行车的 是按时间算钱的,刷卡后,面板上设置个时间  ...

谢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有的充的时间长,有的充的时间短,还有的充两分钟掉了,扣钱应该不一样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有的充的时间长,有的充的时间短,还有的充两分钟掉了,扣钱应该不一样吧。 ...

这玩意已经做烂了啊,外面大把,一般都小程序处理的,RFID太麻烦了得找商家开卡充值,里面有电表模块到一定功率就视为充满直接断电结算。

刷卡也是行的,让用户自己算时间呗刷一下一小时 价格够美丽也行。  现在广州太贵了,充一次电不超过2度收费好几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已经做烂了啊,外面大把,一般都小程序处理的,RFID太麻烦了得找商家开卡充值,里面有电表模块到一 ...

谢谢,应该是联网了,刚问过业务了。就算刷卡也要联网,否则数据处理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