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四十二章 录音机实验

楼主(2024-07-31):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ESP32S3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四十二章 录音机实验

       上一章,我们实现了一个简单的音乐播放器,本章我们将在上一章的基础上,继续用ES8388实现一个简单的录音机,录制WAV格式的录音。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42.1 ES8388录音简介
       42.2 硬件设计
       42.3 程序设计
       42.4 下载验证

       42.1 ES8388录音简介
       本章涉及的知识点基本上在上一章都有介绍。本章要实现WAV录音,还是和上一章一样,要了解:WAV文件格式、ES8388和I²S。WAV文件格式,我们在上一章已经做了详细介绍了,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正点原子DNESP32S3开发板将板载的一个MIC分别接入到了ES8388的2个差分输入通道(LIP/LIN和RIP/RIN,原理图见:图42.2.3)。代码上,我们采用立体声WAV录音,不过,左右声道的音源都是一样的,录音出来的WAV文件,听起来就是个单声道效果。
       关于ES8388的驱动与上一章是一样的,区别在于ES8388的工作状态不一样,在本章录音实验中ES8388设置为开启ADC,上一章节则是设置为开启DAC,读者想了解可以参考第42章的介绍,或者参考本例程源代码和ES8388的pdf数据手册理解。

       42.2 硬件设计

       42.2.1 例程功能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开机后,先初始化各外设,然后检测字库是否存在,如果检测无问题,则开始循环播放SD卡MUSIC文件夹里面的歌曲(必须在SD卡根目录建立一个MUSIC文件夹,并存放歌曲在里面),在SPILCD上显示歌曲名字、播放时间、歌曲总时间、歌曲总数目、当前歌曲的编号等信息。KEY0用于选择下一曲,KEY2用于选择上一曲,KEY3用来控制暂停/继续播放。LED闪烁,提示程序运行状态。

       42.2.2 硬件资源
       本实验,大家需要准备1个microSD/SD卡(在里面新建一个MUSIC文件夹,并存放一些歌曲在MUSIC文件夹下)和一个耳机(非必备),分别插入SD卡接口和耳机接口,然后下载本实验就可以实现录音机的效果。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如下:

       1. LED灯
              LED -IO0

       2.独立按键
              KEY0(XL9555) - IO1_7
              KEY1(XL9555) - IO1_6
              KEY2(XL9555) - IO1_5
              KEY3(XL9555) - IO1_4

       3. XL9555
              IIC_SDA-IO41
              IIC_SCL-IO42

       4. SPILCD
              CS-IO21
              SCK-IO12
              SDA-IO11
              DC-IO40(在P5端口,使用跳线帽将IO_SET和LCD_DC相连)
              PWR- IO1_3(XL9555)
              RST- IO1_2(XL9555)

       5. SD
              CS-IO2
              SCK-IO12
              MOSI-IO11
              MISO-IO13

       6. ES8388音频CODEC芯片(IIC端口0)
              IIC_SDA-IO41
              IIC_SCL-IO42
              I2S_BCK_IO-IO46
              I2S_WS_IO-IO9
              I2S_DO_IO-IO10
              I2S_DI_IO-IO14
              IS2_MCLK_IO-IO3

       7. 开发板板载的咪头或自备麦克风输入

       8. 喇叭或耳机

       录音机实验与上一章(音乐播放器实验)用到的硬件资源基本一样,我们这里就不重复介绍原理图了,有差异的是这次我们用到板载的咪头用于信号输入,也可以通过3.5mm的音频接口通过LINE_IN接入麦克风输入录音音源。

       42.2.3 原理图
       本实验相关的原理图同上一章节。

       42.3 程序设计

       42.3.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第四十二章
图42.3.1.1 录音实验程序流程图

       42.3.2 录音实验函数解析
       本章实验所使用ESP32-S3的API函数在上一章节已经讲述过了,在此不再赘述。

       42.3.3 录音实验驱动解析
       在IDF版的31_recoding例程中,作者在31_recoding \components\BSP路径下新增了一个I2S文件夹和一个ES8388文件夹,分别用于存放i2s.c、i2s.h和es8388.c以及es8388.h这四个文件。其中,i2s.h和es8388.h文件负责声明I2S以及ES8388相关的函数和变量,而i2s.c和es8388.c文件则实现了I2S以及ES8388的驱动代码。下面,我们将详细解析这四个文件的实现内容。

       1,recorder驱动
       录这里我们只讲解核心代码,详细的源码请大家参考光盘本实验对应源码,RECORDER的驱动主要包括两个文件:recorder.c和recorder.h。
       音乐播放器实验中我们已经学过配置ES8388的方法,我们在recoder.c编写函数配置ES8388工作在PCM录音模式,我们编写代码如下:
/**
* @brief       进入PCM 录音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recoder_enter_rec_mode(void)
{
    es8388_adda_cfg(0, 1);                  /* 开启ADC */
    es8388_input_cfg(0);                    /* 开启输入通道(通道1,MIC所在通道) */
    es8388_mic_gain(8);                     /* MIC增益设置为最大 */
    es8388_alc_ctrl(3, 4, 4);               /* 开启立体声ALC控制,以提高录音音量 */
    es8388_output_cfg(0, 0);                /* 关闭通道1和2的输出 */
    es8388_spkvol_set(0);                   /* 关闭喇叭. */
    es8388_sai_cfg(0, 3);                   /* 飞利浦标准,16位数据长度 */

    /* 初始化I2S */
    i2s_set_samplerate_bits_sample(SAMPLE_RATE,
                                               I2S_BITS_PER_SAMPLE_16BIT);
    i2s_trx_start();                        /* 开启I2S */
    recoder_remindmsg_show(0);
}

       该函数就是用我们前面介绍的方法,激活ES8388的PCM模式,本章,我们使用的是44.1Khz采样率,16位单声道线性PCM模式。
       由于最后要把录音写入到文件,这里需要准备wav的文件头,为方便,我们定义了一个__WaveHeader结构体来定义文件头的数据字节,这个结构体包含了前面提到的wav文件的数据结构块:
Typedef struct
{
    ChunkRIFF riff;                   /* riff块 */
    ChunkFMT fmt;                       /* fmt块 */
    //ChunkFACT fact;                   /* fact块 线性PCM,没有这个结构体 */
    ChunkDATA data;                     /* data块 */
} __WaveHeader;

       我们定义一个recoder_wav_init()函数方便初始化文件信息,代码如下:
void recoder_wav_init(__WaveHeader *wavhead)
{
    wavhead->riff.ChunkID = 0x46464952;           /* RIFF" */
    wavhead->riff.ChunkSize = 0;                  /* 还未确定,最后需要计算 */
    wavhead->riff.Format = 0x45564157;            /* "WAVE" */
    wavhead->fmt.ChunkID = 0x20746D66;            /* "fmt " */
wavhead->fmt.ChunkSize = 16;                  /* 大小为16个字节 */

/* 0x01,表示PCM; 0x00,表示IMA ADPCM */
    wavhead->fmt.AudioFormat = 0x01;
    wavhead->fmt.NumOfChannels = 2;               /* 双声道 */
    wavhead->fmt.SampleRate = SAMPLE_RATE;        /* 采样速率 */
wavhead->fmt.ByteRate = wavhead->fmt.SampleRate * 4;

/* 字节速率=采样率*通道数*(ADC位数/8) */
    wavhead->fmt.BlockAlign = 4;                    /* 块大小=通道数*(ADC位数/8) */
    wavhead->fmt.BitsPerSample = 16;                /* 16位PCM */
    wavhead->data.ChunkID = 0x61746164;             /* "data" */
    wavhead->data.ChunkSize = 0;                    /* 数据大小,还需要计算 */
}

       录音完成我们还要重新计算录音文件的大小写入文件头,以保证音频文件能正常被解析。我们把这些数据直接按顺序写入文件即可完成录音操作,结合文件操作和按键功能定义,我们用wav_recoder()函数实现录音过程,代码如下:
/**
* @brief       WAV录音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wav_recorder(void)
{
    uint8_t res;
    uint8_t key;
    uint8_t rval = 0;
    uint32_t bw;

    __WaveHeader *wavhead = 0;

    /* 目录 */
    FF_DIR recdir;

    /* 录音文件 */
    FIL *f_rec;

    /* 数据缓存指针 */
    uint8_t *pdatabuf;

    /* 文件名称 */
    uint8_t *pname = 0;

    /* 录音时间 */
    uint32_t recsec = 0;

    /* 计时器 */
    uint8_t timecnt = 0;
    uint16_t bytes_read = 0;

    /* 打开录音文件夹 */
    while (f_opendir(&recdir, "0:/RECORDER"))
    {
        lcd_show_string(30, 230, 240, 16, 16, "RECORDER folder error!", RED);
        vTaskDelay(200);

        /* 清除显示 */
        lcd_fill(30, 230, 240, 246, WHITE);
        vTaskDelay(200);

        /* 创建该目录 */
        f_mkdir("0:/RECORDER");
    }

    /* 录音存储区 */
    pdatabuf = malloc(1024 * 10);

    /* 开辟FIL字节的内存区域 */
    f_rec = (FIL*)malloc(sizeof(FIL));

    /* 开辟__WaveHeader字节的内存区域 */
    wavhead = (__WaveHeader *)malloc(sizeof(__WaveHeader));

    /* 申请30个字节内存,文件名类似"0:RECORDER/REC00001.wav" */
    pname = malloc(30);

    if (!f_rec || !wavhead || !pname || !pdatabuf)
    {
        /* 任意一项失败, 则失败 */
        rval = 1;
    }

    if (rval == 0)
    {
        /* 进入录音模式,此时耳机可以听到咪头采集到的音频 */
        recoder_enter_rec_mode();

        /* pname没有任何文件名 */
        pname[0] = 0;

        while (rval == 0)
        {
            key = xl9555_key_scan(0);

            switch (key)
            {
                /* STOP&SAVE */
                case KEY2_PRES:

                    /* 有录音 */
                    if (g_rec_sta & 0x80)
                    {
                        /* 关闭录音 */
                        g_rec_sta = 0;

                        /* 整个文件的大小-8; */
                        wavhead->riff.ChunkSize = g_wav_size + 36;

                        /* 数据大小 */
                        wavhead->data.ChunkSize = g_wav_size;

                        /* 偏移到文件头. */
                        f_lseek(f_rec, 0);

                        /* 写入头数据 */
                        f_write(f_rec,
                                 (const void *)wavhead,
                                  sizeof(__WaveHeader),
                                  &bw);

                        f_close(f_rec);
                        g_wav_size = 0;
                    }

                    g_rec_sta = 0;
                    recsec = 0;

                    /* 关闭DS0 */
                    LED(1);

                    /* 清除显示,清除之前显示的录音文件名 */
                    lcd_fill(30,
                               190,
                               lcd_self.width,
                               lcd_self.height,
                               WHITE);
                    break;

                /* REC/PAUSE */
                case KEY0_PRES:

                    /* 如果是暂停,继续录音 */
                    if (g_rec_sta & 0x01)
                    {
                        /* 取消暂停 */
                        g_rec_sta &= 0xFE;
                    }

                    /* 已经在录音了,暂停 */
                    else if (g_rec_sta & 0x80)
                    {
                        /* 暂停 */
                        g_rec_sta |= 0x01;
                    }

                    /* 还没开始录音 */
                    else
                    {
                        recsec = 0;

                        /* 得到新的名字 */
                        recoder_new_pathname(pname);
                        text_show_string(30,
                                            190,
                                            lcd_self.width,
                                            16,
                                            "录制:",
                                            16,
                                            0,
                                            RED);

                        /* 显示当前录音文件名字 */
                        text_show_string(30 + 40,
                                            190,
                                            lcd_self.width,
                                            16,
                                            (char *)pname + 11,
                                            16,
                                            0,
                                            RED);

                        /* 初始化wav数据 */
                        recoder_wav_init(wavhead);

                        /* 打开文件 */
                        res = f_open(f_rec,
                                       (const TCHAR*)pname,
                                        FA_CREATE_ALWAYS |
                                        FA_WRITE);

                        /* 文件创建失败 */
                        if (res)
                        {
                            /* 创建文件失败,不能录音 */
                            g_rec_sta = 0;

                            /* 提示是否存在SD卡 */
                            rval = 0xFE;
                        }
                        else
                        {
                            /* 写入头数据 */
                            res = f_write(f_rec,
                                            (const void *)wavhead,
                                             sizeof(__WaveHeader),
                                            (UINT*)&bw);

                            recoder_msg_show(0, 0);

                            /* 开始录音 */
                            g_rec_sta |= 0x80;
                        }
                    }

                    if (g_rec_sta & 0x01)
                    {
                        /* 提示正在暂停 */
                        LED(0);
                    }
                    else
                    {
                        LED(1);
                    }
                    break;

                /* 播放最近一段录音 */
                case KEY3_PRES:

                    /* 没有在录音 */
                    if (g_rec_sta != 0x80)
                    {
                        /* 如果按键被按下,且pname不为空 */
                        if (pname[0])
                        {
                            text_show_string(30,
                            190,
                            lcd_self.width, 16, "播放:", 16, 0, RED);

                            /* 显示当播放的文件名字 */
                            text_show_string(30 + 40,
                                                190,
                                                lcd_self.width,
                                                16,
                                                (char *)pname + 11,
                                                16,
                                                0,
                                                RED);

                            /* 进入播放模式 */
                            recoder_enter_play_mode();

                            /* 播放pname */
                            audio_play_song(pname);

                            /* 清除显示,清除之前显示的录音文件名 */
                            lcd_fill(30,
                                       190,
                                       lcd_self.width,
                                       lcd_self.height,
                                       WHITE);

                            /* 重新进入录音模式 */
                            recoder_enter_rec_mode();
                        }
                    }
                    break;
            }

            if ((g_rec_sta & 0x80) == 0x80)
            {
                if ((g_rec_sta & 0x01) == 0x00)
                {
                    bytes_read = i2s_rx_read((uint8_t *)pdatabuf, 1024 * 10);

                    /* 写入文件 */
                    res = f_write(f_rec, pdatabuf, bytes_read, (UINT*)&bw);

                    if (res)
                    {
                        printf("write error:%d\r\n", res);
                    }

                    /* WAV数据大小增加 */
                    g_wav_size += bytes_read;
                }
            }
            else
            {
                vTaskDelay(1);
            }

            timecnt++;

            if ((timecnt % 20) == 0)
            {
                /* LED闪烁 */
                LED_TOGGLE();
            }

            /* 录音时间显示 */
            if (recsec != (g_wav_size / wavhead->fmt.ByteRate))
            {
                /* 录音时间 */
                recsec = g_wav_size / wavhead->fmt.ByteRate;

                /* 显示码率 */
                recoder_msg_show(recsec,
                                    wavhead->fmt.SampleRate *
                                    wavhead->fmt.NumOfChannels *
                                    wavhead->fmt.BitsPerSample);
            }
        }
    }

    /* 释放内存 */
    free(pdatabuf);

    /* 释放内存 */
    free(f_rec);

    /* 释放内存 */
    free(wavhead);

    /* 释放内存 */
free(pname);

       42.3.4 CMakeLists.txt文件
       打开本实验BSP下的CMakeLists.txt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set(src_dirs
            IIC
            LCD
            LED
            SDIO
            SPI
            XL9555
            ES8388
            I2S)

set(include_dirs
            IIC
            LCD
            LED
            SDIO
            SPI
            XL9555
            ES8388
            I2S)

set(requires
            driver
            fatfs)

idf_component_register(SRC_DIRS ${src_dirs}
INCLUDE_DIRS ${include_dirs} REQUIRES ${requires})

component_compile_options(-ffast-math -O3 -Wno-error=format=-Wno-format)

       上述的红色I2C、ES8388驱动需要由开发者自行添加,以确保录音驱动能够顺利集成到构建系统中。这一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它确保了录音驱动的正确性和可用性,为后续的开发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打开本实验main文件下的CMakeLists.txt文件,其内容如下所示:
idf_component_register(
    SRC_DIRS
        "."
        "app"
    INCLUDE_DIRS
        "."
        "app")

       上述的红色app驱动需要由开发者自行添加,在此便不做赘述了。

       42.3.5 实验应用代码
       打开main/main.c文件,该文件定义了工程入口函数,名为app_main。该函数代码如下。
i2c_obj_t i2c0_master;

/**
* @brief       程序入口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main(void)
{
    esp_err_t ret;
    uint8_t key = 0;

    /* 初始化NVS */
    ret = nvs_flash_init();

if (ret == ESP_ERR_NVS_NO_FREE_PAGES ||
                ret == ESP_ERR_NVS_NEW_VERSION_FOUND)
    {
        ESP_ERROR_CHECK(nvs_flash_erase());
        ret = nvs_flash_init();
    }

    /* 初始化LED */
    led_init();

    /* 初始化IIC0 */
    i2c0_master = iic_init(I2C_NUM_0);

    /* 初始化SPI */
    spi2_init();

    /* 初始化IO扩展芯片 */
    xl9555_init(i2c0_master);

    /* 初始化LCD */
    lcd_init();

    /* ES8388初始化 */
    es8388_init(i2c0_master);

    /* 设置耳机音量 */
    es8388_hpvol_set(25);

    /* 设置喇叭音量 */
    es8388_spkvol_set(25);

    /* 打开喇叭 */
    xl9555_pin_write(SPK_EN_IO,0);

    /* I2S初始化 */
    i2s_init();

    /* 检测不到SD卡 */
    while (sd_spi_init())
    {
        lcd_show_string(30, 110, 200, 16, 16, "SD Card Error!", RED);
        vTaskDelay(500);
        lcd_show_string(30, 130, 200, 16, 16, "Please Check! ", RED);
        vTaskDelay(500);
    }

    /* 检查字库 */
    while (fonts_init())
    {
        /* 清屏 */
        lcd_clear(WHITE);
        lcd_show_string(30, 30, 200, 16, 16, "ESP32-S3", RED);

        /* 更新字库 */
        key = fonts_update_font(30, 50, 16, (uint8_t *)"0:", RED);

        /* 更新失败 */
        while (key)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Font Update Failed!", RED);
            vTaskDelay(200);
            lcd_fill(20, 50, 200 + 20, 90 + 16, WHITE);
            vTaskDelay(200);
        }

        lcd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16, "Font Update Success!   ", RED);
        vTaskDelay(1500);

        /* 清屏 */
        lcd_clear(WHITE);
    }

    /*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
    ret = exfuns_init();

    /* 实验信息显示延时 */
    vTaskDelay(500);

    text_show_string(30, 50, 200, 16, "正点原子ESP32开发板",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70, 200, 16, "WAV 录音机 实验", 16, 0, RED);
    text_show_string(30, 90, 200, 16, "正点原子@ALIENTEK", 16, 0, RED);

    while (1)
    {
        /* 录音 */
        wav_recorder();
    }
}

       可以看到main函数与音乐播放器实验十分类似,封装好了APP,main函数会精简很多。

       42.4 下载验证
       在代码编译成功之后,我们下载代码到正点原子DNESP32S3开发板上,先初始化各外设,然后检测字库是否存在,如果检测无问题,再检测SD卡根目录是否存在RECORDER文件夹,如果不存在则创建,如果创建失败,则报错。在找到SD卡的RECORDER文件夹后,即进入录音模式(包括配置ES8388和I²S等),此时可以在耳机(或喇叭)听到采集到的音频。KEY0用于开始/暂停录音,KEY2用于保存并停止录音,KEY3用于播放最近一次的录音。

第四十二章
图42.4.1 录音机实验界面

       此时,我们按下KEY0就开始录音了,此时看到屏幕显示录音文件的名字以及录音时长,如图42.4.2所示:

第四十二章
图42.4.2 录音进行中

       在录音的时候按下KEY0则执行暂停/继续录音的切换,通过LED指示录音暂停。通过按下KEY2,可以停止当前录音,并保存录音文件。在完成一次录音文件保存之后,我们可以通过按KEY3按键,来实现播放这个录音文件(即播放最近一次的录音文件),实现试听。
       我们可以把录音完成的wav文件放到电脑上,可以通过一些播放软件播放并查看详细的音频编码信息,本例程使用的是KMPlayer播放,查看到的信息如图42.4.3所示:

第四十二章
图42.4.3 录音文件属性

       这和我们程序设计时的效果一样,通过电脑端的播放器可以直接播放我们所录的音频。经实测,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