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3可以usb线连电脑传文件吗

楼主(2024-08-01):
安卓手机usb线连电脑拷贝文件不是基操吗?为啥s23 不行

网友:
是不是连的是电脑的Type-A口而不是Type-C口?

网友:
可以啊,我win7与S23直接连都没有问题,当然要装驱动
手机连接授权之后,直接就出来U盘那样操作了

楼主:
啥驱动?我插上去就是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啥驱动?我插上去就是充电

不会是线的问题吧

插入的时候手机有提示,是仅充电还是传数据。

如果没提示或者没管,就不能传文件了

网友:
肯定支持。楼主自己的问题。实在不行装个同步软件吧用wifi传

网友:
换根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