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大电流源电压范围的电路

楼主(2024-08-01):
求助增大电流源输出范围的电路,现在有一个电流源输出电流范围是0-3mA,输出电压最大是1.2V,现在电流范围是够用的,想增加输出电压范围,最好能增加到12V以上,现在的想法是做一个类似镜像电流源的电路,这样保持电流不变,镜像端供电电压增大应该就可以,但是查了一些镜像电流源的电路,不知道如果来实现,求可用的电路,万分感谢!

网友A:
单颗运放做个同相放大就行了
运放输出20mA轻轻松松,一致性还好

网友B:
运放输出也是管子,只不过集成化了。输出20毫安的时候如果输出功率稍大,或者负载有不当的风吹草动,照样玩完,并且是瞬间就玩完。你看有没有人敢用单只运放做10毫安的恒流源。有一次我用金属壳的运放做了个15毫安的恒流源,无意中碰了一下管壳,差点没把我给烫死。还是后面跟个管子吧,安全系数高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颗运放做个同相放大就行了
运放输出20mA轻轻松松,一致性还好

我这是要做恒流源转恒流源,电流不变扩大电压范围,您说的单个运放能输出恒流源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也是管子,只不过集成化了。输出20毫安的时候如果输出功率稍大,或者负载有不当的风吹草动,照样玩 ...

我这是要做恒流源转恒流源,电流不变扩大电压范围,运放如何来做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是要做恒流源转恒流源,电流不变扩大电压范围,运放如何来做能具体说一下吗?谢谢 ...

恒流源你输入多少电压输出就差不多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你输入多少电压输出就差不多是多少啊

现在的恒流源是电流0-3mA,电压范围最大支持输出是1.2V,比如我的负载是1000Ω,设置输出电流1mA,这样需要输出的电压是1V,小于最大支持电压1.2V,系统没问题,现在换成10KΩ,输出就是1.2V,电流是0.12mA而不是1mA了,所以不能用了,我想解决这问题,保持电流范围不变的情况下,支持更大的外部阻抗,也就是要扩大电流源支持的电压范围

网友C:
原恒流接个1K电阻,转成恒压,再用运放+MOS搭个压控恒流源,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恒流接个1K电阻,转成恒压,再用运放+MOS搭个压控恒流源,就可以了

是的,可以中间转一步,也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在看镜像电流源能不能改造,类似这样的设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运放输出也是管子,只不过集成化了。输出20毫安的时候如果输出功率稍大,或者负载有不当的风吹草动,照样玩 ...

大哥你别吓我,我就用运放直接输出20ma,你这么一说,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

网友E:
直接换个恒流芯片不是更简单?不用拘泥于现有基础上再扩展什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别吓我,我就用运放直接输出20ma,你这么一说,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了。 ...

其实最后说功率的,你运放供电电压一共才3.3那就没事,我是正负12V,运放是OPA37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个恒流芯片不是更简单?不用拘泥于现有基础上再扩展什么电路

以前用过一个LED的芯片。MBI5024,输出16路是恒流的,还可以接个电阻调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个恒流芯片不是更简单?不用拘泥于现有基础上再扩展什么电路

这个电流源其实是个DDS电流源,带宽几十MHz,不好做的,所以才想扩电压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流源其实是个DDS电流源,带宽几十MHz,不好做的,所以才想扩电压范围 ...

以前做过交流的又有相位要求的恒流源,检测负载的电抗是核心,自动调谐的匹配是核心,计算和调相是核心,超低频的检测是核心,高频的补偿是核心,反正不好做因为各种技术平时不常用

楼主:
谢谢,这个确实可以扩电压范围,不足的地方就是负载两端的电压都是变的,没法一端电平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