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上下楼不方便,爬楼梯机,求推荐

楼主(2024-08-03):
京东上从3k到8k都有,不知道有没有坛友用过

网友A:
是自己宅基地的房子,还是商住楼?

宅基地的房子我上次推荐了一款扶手电动楼梯,很实用,价格肯定也不贵。

网友:
帖子移动通知:
原分论坛:☆饮食购物&生活小经验
目标分论坛:家居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自己宅基地的房子,还是商住楼?

宅基地的房子我上次推荐了一款扶手电动楼梯,很实用,价格肯定也不贵。 ...

就是普通的楼房。如果是自己的房,直接就住一楼就算了,不用爬楼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普通的楼房。如果是自己的房,直接就住一楼就算了,不用爬楼梯。

这种楼梯电梯应该很便宜吧?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5380

网友B:
这个买了也不敢用吧?

从楼梯上翻下来怎么办?

换个电梯房?

网友:
楼上说得对,这玩意很危险,一个人绝对不敢扶着上下楼
老老实实换个电梯房才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买了也不敢用吧?

从楼梯上翻下来怎么办?

楼主位的轮椅的确危险。

我5楼的推荐就很安全。

老人站上去,站稳,扶好,然后老人自己启动电梯,就可以送上去了。然后,自己关了电梯就行。

网友:
我们以前的老小区 加装电梯了, 每户出几万块 搞定

楼主:
看的我也是有点怕,还是找别的方案吧

网友:
这个没用过。
如果有可行性,看看是否考虑买/租个电梯房或者一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的我也是有点怕,还是找别的方案吧

我5楼推荐的方案有什么怕的?

更好的方案肯定是按照箱式升降电梯(就是普通电梯),但价格肯定要10万元。

网友C:
换电梯房或者置换到一楼才是正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电梯房或者置换到一楼才是正道

拆掉原宅基地房子,重建成电梯房,没有100万想也不要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原宅基地房子,重建成电梯房,没有100万想也不要想。

楼主不是说不是自己的房子吗,如果是宅基地房,那还是把老人房一楼比较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