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象印电热水壶的坛友么,能不能看出这个电阻多大

楼主(2024-08-04):
型号是CK-EAH10C,有个功率电阻坏了,色环看不出颜色了,不知道是多大阻值的,根据大小目测大概是1~2W功率的

网友:
这个电阻串电源开关?那这里可以先用万用表测下该电阻两端(开关闭合时)直流电压,这部分应该是给弱电供电吧?
弱电部分主要是蜂鸣器和继电器电流比较大吧,算一下电压和电流,电阻应有个大概值?

网友:
二分法刮漆,直到找到电阻烧断的碳膜点。

过程中基本也就估算出来整体阻值

网友A:
棕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黑 对应1234567890
金和银对应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黑 对应1234567890
金和银对应精度

他那图上圈起来的色环看不出了,你发的这个用不上啊

网友:
2k4个串联8k,代替阻容降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黑 对应1234567890
金和银对应精度

电阻都烧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棕红橙黄绿 蓝紫灰白黑 对应1234567890
金和银对应精度

你看错了,圈起来空的那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