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如何制作一个封面出来? 有免费的工具吗?准备打印器件资料

楼主(2024-08-04):
PDF如何制作一个封面出来? 有免费的工具吗?准备打印器件资料  ,封面如何打印出来?

网友A:
哈哈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封面你是打印机打出来吗?
打印器件资料,手册啊啥的,封面难道手机金属的?打印机不能打?还不是一张纸啊?
好了,你说pdf制作封面?你是想把一个文档变成pdf格式?还是说你这个文档缺一个封面人物来提升档次?这个是不是pdf有啥关系?
word不行吗?那个啥crowdro什么的不知道咋写不行吗?
这和pdf有啥关系?
莫非你说的pdf和我们天天看技术手册的pdf文档资料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不懂楼主的意思,
封面你是打印机打出来吗?
打印器件资料,手册啊啥的,封面难道手机金属的?打印机 ...

关键字    胶装双面打印  了解下

网友:
什么封面?   很复杂?   word、PPT、HTML   都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    胶装双面打印  了解下

你自己提问没说清楚,怪不着别人。。

一般要求的封面,就是cdr,Photoshop,word都可以弄。使用A3横向,A3大小是A4的两倍。
A3的左边是背面内容,A3的右边是正面内容。。
打印的时候直接打印即可,胶缝后裁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字    胶装双面打印  了解下

封面也要自己打印?如果页数多(成品比较厚)那中缝占用尺寸有点大,就不能用A3纸了,要买A3+,长度比A3长2cm(44cm)。

至于格式,一般是word里先设好纸张大小,然后分栏两栏,分栏间距粗略设置成书背厚度大小,然后设置封面封底标题什么的,居中对齐,并注意留出血边以免裁到有效内容或导致裁切后居中的标题变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