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金空调制冷效果比买来时明显差很多,是啥问题啊?

楼主(2024-08-04):
如题,谢谢

网友A:
室内机过滤网有清洁过吗?还有室外机的翅片也看看脏不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室内机过滤网有清洁过吗?还有室外机的翅片也看看脏不脏

有,年年夏天到来时清洗的

网友B:
如果清洗干净,肯定就是冷媒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清洗干净,肯定就是冷媒的问题了。

室外机没注意看,就是要加氟利昂吗?一般多久要加啊?我这买了十多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室外机没注意看,就是要加氟利昂吗?一般多久要加啊?我这买了十多年了 ...

空调室外机的铭牌有写冷媒的类型。

网友C:
你看看室外机的过滤网脏不脏,我有个帖子就是写它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室外机的过滤网脏不脏,我有个帖子就是写它脏了

楼主说每年夏天都清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每年夏天都清洗。

我每年只清洗了室内机的过滤网,室外机的在哪里啊?要拆下清洗吗

网友D:
看下外籍两根铜管接头处是否有结霜,正常情况下两根管都有冷凝水,但是不结霜。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每年只清洗了室内机的过滤网,室外机的在哪里啊?要拆下清洗吗

经常清洗室内机的过滤网 , 一个月一次 ,
上次空调制冷效果不好 , 清洗室内机的过滤网  . 效果就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下外籍两根铜管接头处是否有结霜,正常情况下两根管都有冷凝水,但是不结霜。 ...

没结霜,看上去就有点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经常清洗室内机的过滤网 , 一个月一次 ,
上次空调制冷效果不好 , 清洗室内机的过滤网  . 效果就好了 ,  ...

我看了滤网很干净

网友F:
制冷明显差很多,是一个宽泛主观的概念。你应该测进出风温度,散热片温度。室内外温度。数据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制冷明显差很多,是一个宽泛主观的概念。你应该测进出风温度,散热片温度。室内外温度。数据说明问题。 ...

这个得要专业维修工了啊,从感官上来说效果明显差了很多

网友:
外机如果安装在雨水淋不到的地方,时间长了,翅片上面会全是灰影响散热,导致室内机制冷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要专业维修工了啊,从感官上来说效果明显差了很多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95337-1-1.html

看这个帖子29楼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结霜,看上去就有点湿

两根管子都湿的那就说明基本正常。测出风口温度是最准的。另外就是需要加大风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根管子都湿的那就说明基本正常。测出风口温度是最准的。另外就是需要加大风量。 ...

开到23度,出风口也不觉得冷,感觉风力也比以前小

网友:
出风口温度要比进风口温度低15度以上,好的空调能相差20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到23度,出风口也不觉得冷,感觉风力也比以前小

奥克斯有同样的毛病,第一年很好,第二年出风口温度没问题,但是风量小,能明显听到电机有加速,停止,再加速的的声音,转速不匀,现在是放强力挡,24小时开着,勉强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奥克斯有同样的毛病,第一年很好,第二年出风口温度没问题,但是风量小,能明显听到电机有加速,停止,再 ...

有没有可能是内风机电容容量降低了。我的一台燃气热水器就是强排风机电容容量下降后转速不够,造成热水器容易熄火,有时还打不着一直没怀疑还在转动的风机后来一次风压故障测熄火,测了一下电容发现电容容量下降很多,换了后热水器就很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可能是内风机电容容量降低了。我的一台燃气热水器就是强排风机电容容量下降后转速不够,造成热水器 ...

没拆过,变频空调内部电机,不应该也是变频的么? 客服回答很敷衍说是家里电压不稳。然后不派人上门,贪便宜的下场。

网友:
是不是安装时没有抽真空,现在的空调安装工太差劲了,住户不提的话几乎都不抽真空,质量再好的空调也架不住黑心的安装工

网友H:
如果外机的两管没有结霜只有冷凝水,就大概率不是冷媒的问题,
外机的散热风机是否能启动起来,有没有出风不足,如果正常就不是电容问题。
看描述只是清洗过滤网,十来年的空调最好还是清洗一下室内机和室外机的鳍片。
这么长时间鳍片和内机风扇会很脏的,会阻碍冷热交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外机的两管没有结霜只有冷凝水,就大概率不是冷媒的问题,
外机的散热风机是否能启动起来,有没有出风 ...

我手在排风口试了下,有在排热风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外机的两管没有结霜只有冷凝水,就大概率不是冷媒的问题,
外机的散热风机是否能启动起来,有没有出风 ...

我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谢谢

网友I:
排气管是热的有点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排气管是热的有点发烫吗?

我是手放在风扇处,只感受到暖,不烫的

网友J:
内机有一个出风滤网,一个入风滤网吧?我那台就是出风滤网有清洗,但入风滤网没有,有尘堵住了,制冷效果突然就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内机有一个出风滤网,一个入风滤网吧?我那台就是出风滤网有清洗,但入风滤网没有,有尘堵住了,制冷效果突 ...

入风滤网在哪里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内机有一个出风滤网,一个入风滤网吧?我那台就是出风滤网有清洗,但入风滤网没有,有尘堵住了,制冷效果突 ...

出风滤网?表示从来没听说过,发个图给大家开开眼。我见过的都是从出风口能直接看到风扇或者是鳍片

网友:
我那台格力的,内机顶上有个入风的网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风滤网?表示从来没听说过,发个图给大家开开眼。我见过的都是从出风口能直接看到风扇或者是鳍片 ...

那个应该叫胶框差不多,不能算滤网哈,我的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奥克斯有同样的毛病,第一年很好,第二年出风口温度没问题,但是风量小,能明显听到电机有加速,停止,再 ...

我家一个老大金也这个症状,怀疑缺冷却液过热或者过压保护了。 制冷变差,低温强风勉强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家一个老大金也这个症状,怀疑缺冷却液过热或者过压保护了。 制冷变差,低温强风勉强够用 ...

后来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
勉强用着的,考虑到另外一个一起装的挺正常,估计是缺制冷剂了

网友G:
空调外机最怕通风差,不淋雨,灰尘大。夏天下大雨是免费清洗外机的好机会,这个必须空调开起来,利用吸入的雨水冲刷冷凝器。不淋雨的空调特别是安装的距离地面比较低的空调冷凝器会积累大量柳絮蛛丝与灰尘,清理起来很麻烦。还有就是冬天一定要用用制热功能,冷凝器结冰化霜过程也能起来清洗冷凝器作用。

楼主观察一下是不是外机冷凝器太脏,外机高低压接头结冰就是缺氟了,都接露水就是效果最好,干燥就是效果一般。最好用热成像观察一下外机散热。如果空调外机能淋到雨,那就遇到下雨时候开开空调清洗一下外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空调外机最怕通风差,不淋雨,灰尘大。夏天下大雨是免费清洗外机的好机会,这个必须空调开起来,利用吸入的 ...

冷凝器在哪个位置?

网友:
外机散热片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