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数学表达式解析库

楼主(2024-08-05):
自己写的一个数学表达式解析库,用于把数学表达式转换成浮点数字(或抛出错误)
一个函数,字符串入,浮点数字出,简单易用

比如传入cos(8+1*ln(9.783-2)/6+1)*sin(cos(9-7*7))+(1.01^100+(-1*900.01^7+sin(9-8*9)))
就会返回  -4.78334e+020

支持:浮点数加减乘除,sin cos tan及其反函数双曲函数;指对幂,绝对值,阶乘,随机浮点数随机整数;无限括号嵌套,弧度/角度制,内置六个待定参数的变量uvwxyz,用于解方程和多元函数,可以使用Ans调用上次的结果

实现不是很难,最传统的用栈和线性表,先化为逆波兰式再求解。代码尽量注释了,可能会有BUG。正确性和精度经过了基本验证,能和GGB 6位有效数字保持一致。

例程有c51和c++的。c51程序的是运行在stc单片机上的。稍加修改16k rom 2k ram的单片机都能跑。c++的没什么好说的,控制台交互。
表达式解析库是expression.x

网友:
感谢大神分享,“字符串入,浮点数字出”,mark

网友:
不错不错,这种基础性的东西,好久没看到人做了,赞一个

楼主:
C++版来咯
其实还是原来的c内容,只不过套了个c++框框方便调试
大家可以直接在电脑上体验了

楼主:
大家用的时候按需求改表达式长度,尽量不要超过128不然可能会爆8位的char

网友A:
c51程序运算这样程序 很耗资源
针对性优化; 花了不少时间吧
lz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1程序运算这样程序 很耗资源
针对性优化; 花了不少时间吧
lz辛苦了

其实很多地方还有待优化
因为要用它描点画函数,速度大概测过:
1T 51单片机40M时直接调函数计算 sin(x),每秒能算200多次。

但这样同一个表达式n次代值的计算任务还有很大优化空间:就是只转一次逆波兰式,然后n次逆波兰式计算。
而不是原来那样转n次逆波兰式,再n次逆波兰式计算。

楼主:
里面有BUG!
expression.c文件里第138和142行。
有两处,在cosh和tanh的判断里,Str_Ptr+1改为+3!
不然会导致使用cosh 和tanh爆出Erro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