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踏步楼梯灯控制的没有,现在2线制怎么通信控制的?

楼主(2024-08-05):
最近闲看,发现说现在买的踏步楼梯灯都不是4线制的,只用2根线,从控制器出来接每个楼梯灯,也就是2个线是电源线,同时也是每个台阶灯的控制线,都用直流载波芯片了?还是主控上用无线控制每个台阶的?我想如果用载波芯片,好像价格也不低。还不如用4线的2个电源2个信号线吧。有人做这个的没有,给大家科普一下。

网友:
估计就是类似消防总线吧   电源和地  供电的同时 通信

网友:
消防总线 几家大公司在做

网友A:
做过两种:
1是每路单独电源控制,一个主板最多带32路,布线就是星型。 成本低布线麻烦不能太多路
2是无线通信的,信号问题是比较头疼。容易漏控,好像客户也出货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两种:
1是每路单独电源控制,一个主板最多带32路,布线就是星型。 成本低布线麻烦不能太多路
2是无线 ...

我看现在的都是2个电源线,每个楼梯灯挂在电源线上。应当是24V直流载波芯片。也就是前两楼说的消防总线的形式。但这种不知道稳定不。无线的话,确定通信稳定是个问题。

网友B:
消防二总线,不知道powerbus怎么样,没实际测过。
看宣传是不错,可以带稍微大一点的电流设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消防二总线,不知道powerbus怎么样,没实际测过。
看宣传是不错,可以带稍微大一点的电流设备。 ...

强联比较贵,自己做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联比较贵,自己做便宜

这个自己做的话,有什么方案的电路没?了解下。因为载波芯片比较少,并且自己做会不会用的东西也不少,做下来成本也不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自己做的话,有什么方案的电路没?了解下。因为载波芯片比较少,并且自己做会不会用的东西也不少,做 ...

自己做的话,也可以的,貌似坛子里面有相关的讨论。发送和接收,一个是电压环,一个是电流环。需要搞清楚原理才好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话,也可以的,貌似坛子里面有相关的讨论。发送和接收,一个是电压环,一个是电流环。需要搞清楚 ...

下行电压,上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