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al库HAL_RTC_GetTime函数原来后面必须跟着HAL_RTC_GetDate函数

楼主(2024-08-05):
HAL_RTC_GetTime(&hrtc, &stime, RTC_FORMAT_BIN); //获取时间
HAL_RTC_GetDate(&hrtc, &sdate, RTC_FORMAT_BIN); //获取日期

原来这2个函数要一起按顺序使用的,上午我只用获取时间函数,很奇怪,怎么时间不动的,还以为我其它代码导致堆栈问题。
后来搜索才知道,即使只获取时间,后面也得跟着获取日期的函数。

网友A:
我到现在还在用标准外设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现在还在用标准外设库

我一直到去年都在用标准库,比较抵触HAL库,可是用了cubemx之后,生成新工程可真是方便省事,观念也改变了。

网友:
再推荐 libopencm3 这个库

网友B:
慢慢习惯就好了,现在HAL库的坑基本上都被趟平了,遇到问题,或者是做之前搜一下别人如何配置的,能搞定99%的应用。cubemx的便利性不知是初始化,如果你换个IO,改个晶振,换个外设速度,或者换个串口号,简直太方便了,而且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习惯就好了,现在HAL库的坑基本上都被趟平了,遇到问题,或者是做之前搜一下别人如何配置的,能搞定99% ...

就是太大了
我是STM32F401跟串口屏通讯,用了littlefs,usb虚拟串口,freertos,居然用了90K 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