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CU丝印SONIX SZC907FG是什么哪款单片机?

楼主(2024-08-05):
朋友寄个血压测试仪过来,我拆开有两点不明白:
1、单片机上的丝印是SONIX SZC907FG,但查松翰没有这款单片机,看起来又不像被打磨重新印的。
2、测血压,它只有气泵和气压传感器,它是怎么确定扩张压和收缩压值的?它还能测脉搏次数,不明白通过气压传感器怎么能测试到脉搏次数的。

网友A:
应该就是专用单片机,24位ADC,实在找不到规格书就找代理商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就是专用单片机,24位ADC,实在找不到规格书就找代理商要。

谢谢,比较奇怪是,在松翰的网站上也没找到这个MCU。

网友B:
网站上查不到资料的品牌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站上查不到资料的品牌多了去了

那去哪能搞到呢?

网友B:
2楼,找原厂代理一问就知

网友C:
找原厂的人,送两瓶茅台,要参考设计和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原厂的人,送两瓶茅台,要参考设计和资料。

谢谢,已经 找到FAE,拿到Datasheet了,若有需求,FAE可以提供方案。此IC带24位ADC和可编程运放,针对血压、心率等测试而设计的MCU。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楼,找原厂代理一问就知

谢谢,已经 找到FAE,拿到Datasheet了,若有需求,FAE可以提供方案。此IC带24位ADC和可编程运放,针对血压、心率等测试而设计的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 找到FAE,拿到Datasheet了,若有需求,FAE可以提供方案。此IC带24位ADC和可编程运放,针对血 ...

嗯,这是有价值的方案,不对外的公开的,外面的人连芯片型号都找不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