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五十章 WiFi热点实验

楼主(2024-08-05):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ESP32S3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五十章 WiFi热点实验

       本章节实验作者把ESP32-S3配置为AP模式,即创建连接热点,读者可使用手机连接该热点。AP模式相关知识请读者查看第二章节的内容。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小节:
       50.1 硬件设计
       50.2 软件设计
       50.3 下载验证

       50.1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当手机连接这个热点时,LCD显示该连接设备的MAC地址,断开时,LCD显示断开设备的MAC地址。

       2. 硬件资源

       1)LED灯
              LED-IO1

       2)XL9555
              IIC_INT-IO0(需在P5连接IO0)
              IIC_SDA-IO41
              IIC_SCL-IO42

       3)SPILCD
              CS-IO21
              SCK-IO12
              SDA-IO11
              DC-IO40(在P5端口,使用跳线帽将IO_SET和LCD_DC相连)
              PWR- IO1_3(XL9555)
              RST- IO1_2(XL9555)

       4)ESP32-S3内部WiFi

       3. 原理图
       本章实验使用的WiFi为ESP32-S3的片上资源,因此并没有相应的连接原理图。

       50.2 软件设计

       50.2.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图50.2.1.1 程序流程图

       50.2.2 程序解析
       在本章节实验中,我们只关心main.c文件内容即可,该文件内容如下:
i2c_obj_t i2c0_master;
static const char *TAG = "AP";
#define EXAMPLE_ESP_WIFI_SSID   "123"
#define EXAMPLE_ESP_WIFI_PASS   "123456789"
#define EXAMPLE_MAX_STA_CONN    5
#define MAC2STR(a) (a)[0], (a)[1], (a)[2], (a)[3], (a)[4], (a)[5]
#define MACSTR "%02x:%02x:%02x:%02x:%02x:%02x"
static char lcd_buff[100] = {0};

/**
* @brief       WIFI链接糊掉函数
* @param       arg:传入网卡控制块
* @param       event_base:WIFI事件
* @param       event_id:事件ID
* @param       event_data:事件数据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ifi_event_handler(void *arg, esp_event_base_t event_base,
                               int32_t event_id, void *event_data)
{
    /* 设备连接 */
    if (event_id == WIFI_EVENT_AP_STACONNECTED)
    {
        lcd_fill(0,90,320,240,WHITE);
        wifi_event_ap_staconnected_t *event = (wifi_event_ap_staconnected_t *)
event_data;
        ESP_LOGI(TAG, "station " MACSTR " join, AID=%d",
                 MAC2STR(event->mac), event->aid);
        sprintf(lcd_buff, "MACSTR:"MACSTR,MAC2STR(event->mac));
        lcd_show_string(0, 90, 320, 16, 16, lcd_buff, BLUE);
        lcd_show_string(0, 110, 320, 16, 16, "With device connection", BLUE);
    }
    /* 设备断开 */
    else if (event_id == WIFI_EVENT_AP_STADISCONNECTED)
    {
        wifi_event_ap_stadisconnected_t *event =
                                 (wifi_event_ap_stadisconnected_t *)event_data;
        ESP_LOGI(TAG, "station " MACSTR " leave, AID=%d",
                 MAC2STR(event->mac), event->aid);
        lcd_fill(0,90,320,320,WHITE);
        sprintf(lcd_buff, "Device disconnected:"MACSTR,MAC2STR(event->mac));
        lcd_show_string(0, 90, 320, 16, 16, lcd_buff, BLUE);
    }
}

/**
* @brief       WIFI初始化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wifi_init_softap(void)
{
    /* 初始化网卡 */
    ESP_ERROR_CHECK(esp_netif_init());

    /* 创建新的事件循环 */
    ESP_ERROR_CHECK(esp_event_loop_create_default());
    /* 使用默认配置初始化包括netif的Wi-Fi */
    esp_netif_create_default_wifi_ap();
    wifi_init_config_t cfg = WIFI_INIT_CONFIG_DEFAULT();
    ESP_ERROR_CHECK(esp_wifi_init(&cfg));

ESP_ERROR_CHECK(esp_event_handler_register(WIFI_EVENT, ESP_EVENT_ANY_ID,
                &wifi_event_handler, NULL));
    /* 配置WIFI */
    wifi_config_t wifi_config = {
        .ap = {
            .ssid = EXAMPLE_ESP_WIFI_SSID,
            .ssid_len = strlen(EXAMPLE_ESP_WIFI_SSID),
            .password = EXAMPLE_ESP_WIFI_PASS,
            .max_connection = EXAMPLE_MAX_STA_CONN,
            .authmode = WIFI_AUTH_WPA_WPA2_PSK
        },
    };

    if (strlen(EXAMPLE_ESP_WIFI_PASS) == 0)
    {
        wifi_config.ap.authmode = WIFI_AUTH_OPEN;
    }
    ESP_ERROR_CHECK(esp_wifi_set_mode(WIFI_MODE_AP));
    ESP_ERROR_CHECK(esp_wifi_set_config(ESP_IF_WIFI_AP, &wifi_config));
    ESP_ERROR_CHECK(esp_wifi_start());
esp_netif_ip_info_t ip_info;
/* 获取当前设备的IP地址 */
esp_netif_get_ip_info(esp_netif_get_handle_from_ifkey("WIFI_AP_DEF"),
                      &ip_info);
    char ip_addr[16];
    inet_ntoa_r(ip_info.ip.addr, ip_addr, 16);
    ESP_LOGI(TAG, "Set up softAP with IP: %s", ip_addr);
    ESP_LOGI(TAG, "wifi_init_softap finished. SSID:'%s' password:'%s'",
             EXAMPLE_ESP_WIFI_SSID, EXAMPLE_ESP_WIFI_PASS);

    lcd_show_string(0, 90, 240, 16, 16, "wifi connecting......", BLUE);
}

/**
* @brief       程序入口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main(void)
{
    /* 省略部分代码..... */
    wifi_init_softap();
    while (1)
    {
        LED_TOGGLE();
        vTaskDelay(500);
    }
}

       上述源码相对简单,主要将ESP32-S3设备配置为AP模式,即作为热点设备。然后,设置热点设备的账号、密码、安全模式等参数。在WiFi事件回调函数中,当有外部设备请求连接时,程序会在LCD上显示连接设备的MAC地址等信息。而当外部设备从连接状态断开时,LCD会显示当前断开的外部设备MAC地址。

       50.3 下载验证
       程序下载成功后,我们利用手机连接ESP32-S3热点设备,当手机连接热点设备成功时,LCD显示手机的MAC地址等信息,当手机从已连接状态断开时,LCD显示断开的外部设备的MAC地址。下图为连接成功的LCD显示效果图。

图50.3.1 外部设备连接热点设备

       下图为外部设备从已连接状态断开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50.3.2 外部设备断开热点设备

网友:
手机连上开发板后,开发板可以实现路由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