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9V034部分寄存器不能正常写读,请教原因

楼主(2024-08-05):
用MT9V034,以前用STM32F407VET6,因STM32H750内存大,改用H750,现在是部分寄存器,或者高八位或者低八位写读不正常,请教这会是什么原因,少部分寄存器,以前的407板子不在了,也没法验证在407上是否这样,有碰上这个问题的吗?

网友:
估计没等i2c完成?

楼主:
不正常的寄存器写读一直不正常,正常的总是正常,IIC读写速度降低了也无效,寄存器顺序打乱,正常的正常,不正常的仍不正常,模块应该没问题,一个模块正点原子买的成品,一个模块购买芯片自制的,都这样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看看

网友:
看看这些寄存器是否需要翻页或者解锁之类?

网友A:
没看懂
看第一句 好像你是说你以前407是对的,
看到最后一句你以前407也不晓得对不对,
说明你压根都没整对过,和你用哪个芯片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看第一句 好像你是说你以前407是对的,
看到最后一句你以前407也不晓得对不对,

是这样,以前用407完全正常,现在没有407的板子了,也不知现在这个程序是以前407最终程序还是中间没调试完毕的程序了,不过觉得应该是当时调试好的程序 ,

网友:
用逻辑分析仪  抓ACK 看看    034用了  好多年没遇到过问题, 现在市面上 034大多是翻新片 注意甄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