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好的标记胶带

楼主(2024-08-06):
以前见过一大圈的胶带,像纸一样 可以撕扯然后可以用笔写作标记的,但是粘性不好  有没有粘性好的这种易撕的胶带 好像3M的有 但是型号不知道

网友:
装修用美纹纸就可以,粘性差点,或者医用压敏胶带,也有纸基的。另外,还有更好用的标签打印机。

网友:
美纹纸胶带粘性很不错,基层无灰尘无油污,现在美纹纸各种颜色都有了,很好看的紫色,果绿,几毛钱一卷

还有布基胶带,粘地毯比较好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这种3m纸胶带

网友:
3M810思高 神奇隐形胶带.表面可书写.

用途:特有高级合成粘合剂,粘性持久;不脱胶,不溢胶,长期使用也不会变黄脱落;粘贴于纸质文件,不反光,复印件或传真件上不留痕迹,不破坏文件美观;该神奇隐形胶带,广泛应用于丝印、彩印、喷印等工艺中,检验其油墨附着性,是标准测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