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砖都贴好,才发现墙贴薄了 (45楼阿莫分析原因)

楼主(2024-08-07):
       亲戚家装修,瓷砖都贴好了,才发现好几堵隔墙,砌的是6公分砖,批上水泥和腻子粉才8公分。
有几堵外墙砌的是12公分砖,总体厚度不足20公分。
       请教各位,这房子能住人吗?正跟装修公司扯皮当中。

网友:
隔墙无所谓吧

网友:
6公分砖 ,  把砖侧着砌的吧 ,  不稳 ,

楼主:
有一堵墙在厨房,墙上要安装油烟机,吊柜啥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风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堵墙在厨房,墙上要安装油烟机,吊柜啥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全风险? ...

单砖墙确实稳固性比较差,贴了砖或许会好些

网友:
都做成这样了,还能怎样?自己的责任认了,要么拆了。不在意隔音,别挂重物就行吧

网友:
已经做好了就算了。

出问题到时再算吧。不会有安全问题。

网友A:
6公分??这不一推就倒了么。外墙垒12公分。。。。这是哪个大聪明让这么干的

话说工人干活的时候房主就没看过一眼?

心够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公分??这不一推就倒了么。外墙垒12公分。。。。这是哪个大聪明让这么干的

话说工人干活的时候房主就没 ...

推不倒的,如果水泥达标,强度还是有的,相对肯定弱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不倒的,如果水泥达标,强度还是有的,相对肯定弱很多。

如果猛男跟欲女挨着墙壁做猛烈的活塞运动,这墙壁可能承受不了哦。

网友C:
批水泥的时候有挂网吗?

网友:
6公分砖竖砌墙,抹灰后强度足够了。别说油烟机了,挂一个50L的热水器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公分??这不一推就倒了么。外墙垒12公分。。。。这是哪个大聪明让这么干的

话说工人干活的时候房主就没 ...

6公分竖砌做四周贴墙的隔断,等水泥干透以后,别说推了,你用大锤砸都有点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6公分??这不一推就倒了么。外墙垒12公分。。。。这是哪个大聪明让这么干的

话说工人干活的时候房主就没 ...

      不是没去看,砌墙那几天刚好没去。主要还是不懂……
一直到外墙上安窗户,发现窗台很窄,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一量,墙还不到20公分。
内部隔墙好几堵都才八九公分。
      装修公司预算是外墙24,内墙12。所以就扯皮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水泥的时候有挂网吗?

批水泥没挂网,批腻子粉有用网格布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批水泥没挂网,批腻子粉有用网格布

批水泥沙后,再批腻子粉,需要挂网?

我认为不需要啊

水泥沙表面很粗糙,完全挂得注腻子粉。

另外,挂网使用胶水?! 不怕甲醛十几年还在挥发?

网友:
还有这种炕。。。

网友:
3米高,才6公分的砖,除非墙面很窄,不然还真得小心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批水泥沙后,再批腻子粉,需要挂网?

我认为不需要啊

批腻子的时候好象刷了一遍立邦的界面剂。有没有甲醛就不晓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批腻子的时候好象刷了一遍立邦的界面剂。有没有甲醛就不晓得了

正常装修,砖墙是批水泥砂浆。然后,批腻子粉。

不需要挂网或界面剂。

大面积混泥土表面就需要挂网或界面剂。我另外一个帖子在讨论。

网友E:
跟本不碍事,,抹上水泥后,硬度硬的狠,我是很后悔隔墙都用12分切
看了别人厨房,卫生间,房间隔墙都是用6分切的空间多出不少
而且房间的隔墙通常都是摆衣柜的地方,柜子一放把墙都藏起来了。。
有人说这种隔音会差一些,我没发觉,
还有就是布置电线盒,6分的基本会把墙打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批水泥没挂网,批腻子粉有用网格布

用水泥砌的墙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有植筋,加上挂网的话更稳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水泥砌的墙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有植筋,加上挂网的话更稳当些。

植筋应该是没有的。网格布是批腻子粉前才挂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跟本不碍事,,抹上水泥后,硬度硬的狠,我是很后悔隔墙都用12分切
看了别人厨房,卫生间,房间隔墙都是用6 ...

就是说,用6公分砖做隔墙也是常见的操作?因为没装修过,感觉很忐忑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用6公分砖做隔墙也是常见的操作?因为没装修过,感觉很忐忑

我这里小区装修,我发现好多家全部所有墙面都用6公分来切。。。。
我是不赞同的。。

6公分切2个好处

1.有利土工师傅,省时省力,三两下就能切一面墙。。

2.省钱,全部用6分切,砖的开销最少少用一半。。。。

如果遇到地地震这种极端情况,我估计12分的要比6分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小区装修,我发现好多家全部所有墙面都用6公分来切。。。。
我是不赞同的。。

大部分业主也喜欢这样,因为节省空间。一平方空间可是几万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小区装修,我发现好多家全部所有墙面都用6公分来切。。。。
我是不赞同的。。

装修公司在没征得业主同意的情况下,把预算里的12分墙改为了6分。
最后还怪业主这么长时间都没提出来,不愿意承担责任。业主第一次装修,
哪懂这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用6公分砖做隔墙也是常见的操作?因为没装修过,感觉很忐忑

在房间里面做隔墙是没问题的,两面摸好水泥很牢固。这种商品房这样做比较多,毕竟面积有限。自建房一般12或24公分

网友F:
这个月在装修小区的房子,砌12公分的墙,马桶对门要改动,发现空间不够,又要砸掉砌成6公分的墙
一砸一砌又要多花4K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月在装修小区的房子,砌12公分的墙,马桶对门要改动,发现空间不够,又要砸掉砌成6公分的墙 ...

估计也只能这样了。砸了成本太高,墙砖地砖都贴好了。
他们不通知业主,擅自砌6分的墙。实在让人咽不下那口气。

网友:
装修一定要自己在场,经常过去监督的。 呵呵 装修公司找的人很多只想着怎么样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没去看,砌墙那几天刚好没去。主要还是不懂……
一直到外墙上安窗户,发现窗台很窄,怎么看都 ...

这个厚度才正常,如果想省些取暖空调费,外墙还可以厚一些或者加保温。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里小区装修,我发现好多家全部所有墙面都用6公分来切。。。。
我是不赞同的。。

地震这种就别说了,谁也说不准。

6公分这种也只能用在小面积,不承重不受力的地方,只作隔断用,

比如衣橱后墙,入户门厅隔断,这类用石膏板都可以的地方,还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部分业主也喜欢这样,因为节省空间。一平方空间可是几万元啊!

省空间也有结实的做法,就是用空心预制板,最薄的规格里面带细钢筋的那种。

又结实又省空间又省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用6公分砖做隔墙也是常见的操作?因为没装修过,感觉很忐忑

看墙用在什么地方,有的地方还可以用石膏板呢。

如果跨度小于2米,墙面不承重也可以用。

如果跨度大,又要挂重物,我是不敢这么干。要是墙里再埋了线管更不敢想。

我一直认为分给基础装修的比重要大一些,因为这个装好了基本就不会动了。

后面要改牵扯太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水泥砌的墙应该是可以的,如果有植筋,加上挂网的话更稳当些。

都竖砖垒了,植筋的可能性几乎为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本不碍事,,抹上水泥后,硬度硬的狠,我是很后悔隔墙都用12分切
看了别人厨房,卫生间,房间隔墙都是用6 ...

同感,室内隔墙,我也觉得不需要那么厚,可以省出点空间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竖砖垒了,植筋的可能性几乎为0啊

可以植筋的,用小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植筋的,用小一点而已。

我是说楼主那个装修公司,给植筋的可能性几乎为0。

网友:
我认为6公分不安全,也没见过6公分的内墙,平时都不敢身体依靠墙上,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砸掉重新做

网友:
豆腐渣工程,以后的隐患很大?找个专业懂建筑的算一下,有问题就重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植筋的,用小一点而已。

我自建的房子,使用10mm螺纹,长度60mm,植根深度12mm,使用植根胶固化。

每隔60cm 放一根。

砌砖的工人很大意见,说没见过这么挑剔的业主。(一般他们使用30cm长度6mm的铁支,记得的时候才放一根,不记得就不放)

我才不管他们。既然他们不管我的死活,我又何必在乎他们的死活?!

当然,我是不相信他们的。每一条植根都是我亲手打下去的。他们帮我密封到砖头墙壁上就行。

网友:
砖头的尺寸是:240×115×53mm。

看来楼主位真的是单砖竖立砌墙。我是不允许的。

曾经有一堵楼梯密封的墙壁,工人建议这样施工,我认为不可靠,到时很容易被推倒 。

至少应该使用115mm的宽度作为墙壁的宽度,这是最低要求。

网友:
农村修房子都是12cm宽度

红砖12cm的宽度,一点问题没有。

6cm真没这样整过,也就是3cm的单边宽度,够干嘛呢

网友:
我知道为什么施工队要做6cm厚的墙壁了。

原因就是:自己施工方便、多赚钱就行,不管别人的死活。这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是普遍状态 。

原因是:都是包工包料的。虽然砖头只是3毛钱一块,但死重死重,加上运输费,就贵很多,并且,很费人工搬运。尤其有些小区不允许建筑材料走电梯,都是人工搬运上去

这时候,减少砖头的用量,就能节省大量成本 。

6cm的墙壁,比12cm的省一半砖头!

网友G:
现在都是空心砖,同样面积应该比红砖便宜。内部隔墙用的空心砖有点像泡沫,很轻的。
很少大面积用红砖砌墙的
现在红砖厂很少,制砖取土受限制

网友:
   个人臆想:装修是否可以像  画三维产品图一样, 各个家具,电器都当成一个装配零件,  动手装修前,先弄个装配体。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都是空心砖,同样面积应该比红砖便宜。内部隔墙用的空心砖有点像泡沫,很轻的。
很少大面积用红砖砌墙 ...

我老家自建房在装修,的确空气砖比红砖便宜,装修公司说的。我让他给我用空气砖做隔断就行。
7月1日签订合同的,本周二地暖找平找平已经做好了,本周六就继续贴砖。
速度还蛮快的(水电、暖通、木工和瓦工墙砖已经做好了),估计9月中,装修公司的活就差不多了。十一准备去进全屋定义的家具和家电家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老家自建房在装修,的确空气砖比红砖便宜,装修公司说的。我让他给我用空气砖做隔断就行。
7月1日签订 ...

最好不要使用空心砖。以后挂空调等都不方便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老家自建房在装修,的确空气砖比红砖便宜,装修公司说的。我让他给我用空气砖做隔断就行。
7月1日签订 ...

    你老家周边配套方便吗?

    我老家农村距离县政府和市政府都是15公里,周边全是农田,没有山,没有水,可怜还没有饭店,我最近也在村里盖房子,还在纠结要不要装修,

还是以后去市区买?

    目前村子基本都是老人小孩,连学校也在多年前倒闭了。

网友J:
老家房子,客厅和侧屋的隔断是6公分的竖砌,跨度5米,高度3.5米,卫生间高度2.5米,跨度1.5米,单面贴瓷砖,然后挂了一个50L的热水器,啥事没有。厨房的那点跨度更不用担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家房子,客厅和侧屋的隔断是6公分的竖砌,跨度5米,高度3.5米,卫生间高度2.5米,跨度1.5米,单面贴瓷砖 ...

你暂时没事,不表明这就是安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老家周边配套方便吗?

    我老家农村距离县政府和市政府都是15公里,周边全是农田,没有山,没有 ...

还行吧,老人住,他们要住老家,正好修新农村,所以也报名了,一起搞了一套。
装修就简单装修了一下。
但是中央空调,地暖、新风最基本的也全有了,
原来配的是移窗,全拆了,换了普通的系统窗。
为了维护方便,两层都是全地砖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最好不要使用空心砖。以后挂空调等都不方便

老人住老人房预留一台挂机的位置(在承重墙上),但是空气砖的地方不需要挂东西。
都已经搞好了,不折腾了,也没机会改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老家周边配套方便吗?

    我老家农村距离县政府和市政府都是15公里,周边全是农田,没有山,没有 ...

适合老人住吧,简单装修下,铺个砖啥的,老家年轻人住除非距离工作地不远,否者不太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老人住老人房预留一台挂机的位置(在承重墙上),但是空气砖的地方不需要挂东西。
都已经搞好了,不折腾 ...

你要求空心砖的理由简直愚不可及。

肯定被装修工人呼吁了。他们不想搬这么重的砖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H:
老人住老人房预留一台挂机的位置(在承重墙上),但是空气砖的地方不需要挂东西。
都已经搞好了,不折腾 ...

加气块用加长的胀管稍粗的螺丝配合缩小0.5-1的孔。承受的拉力也不错,能到100公斤以上。

挂重物的时候注意用些好配件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求空心砖的理由简直愚不可及。

肯定被装修工人呼吁了。他们不想搬这么重的砖头。 ...

我得考虑楼板承重问题,村里统一造的房子质量能有多好。气泡砖我也只是作为室内隔断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气块用加长的胀管稍粗的螺丝配合缩小0.5-1的孔。承受的拉力也不错,能到100公斤以上。

挂重物的时候注 ...

气泡砖的隔断墙上只有门和开关,没别的挂重物的需求。
这次装东西需要用到膨胀的准备全用慧鱼和喜利得了。

网友:
能隔墙帮弄这薄才是良心装修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