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自来水管不用热熔,他们都是使用拧螺纹的方法固定的

楼主(2024-08-07):
【小日本接水管从来不用热熔,他们都是直接拧一起的,真是开眼界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IJeHzpo

楼主:
拧螺纹这个方法好。便于维修。

网友:
象铝塑管的接法

网友A:
有人说不耐久,不太耐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不耐久,不太耐压

只有材料质量好,没有问题。这种结构在铜管和铝管的转接中常用  “介子 油令头 油管双锥卡套铜管卡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不耐久,不太耐压

使用日本质量的管子肯定没有问题。

我东莞小区的房子花洒软管爆过一次,房子泡水了。

我换成日本的软管了。

国产软管5元一条。连花洒头20元。

我买的日本花洒+软管是254元(京东自营),整整贵了22倍。

所以,不要以国产垃圾管子的质量,就给日本这种连接方法下结论。

网友:
我觉得我们用热熔的原因是施工简单且成本极低。
小日子的方法可行是可行,但是成本太高。

网友:
螺纹连接是很好,但加工合格的螺纹不是普通人能搞好的。螺纹连接是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日本质量的管子肯定没有问题。

我东莞小区的房子花洒软管爆过一次,房子泡水了。

这价格,5000円,很贵的说。一顿面条才500,sushi吃好点可能1500左右。。

网友B:
质量好的不好买,之前在车间走明管就用过类似的快接。

一种是两道胶圈插接的,一种是类似这种螺纹的。

螺纹的根本找不到质量好的,一看就很廉价。

插接的还稍微好一些,能买到质量比较好的,但是对工人要求高,把O圈挤跑了或者插接不到位就会漏水,压力大了会嘣开。
用过两次太心累,就没有一次通过的。

后来还是用回了热熔。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质量好的不好买,之前在车间走明管就用过类似的快接。

一种是两道胶圈插接的,一种是类似这种螺纹的。

胶圈的我也用过  装上还没有几分钟  直接给撑开了,最后 还是的用热熔的 最简单  可靠 省心省力。

网友:
香港还铜管焊接的呢……

网友:
在我们这 行不通,所有密封圈之类质量都不行

网友:
螺纹连接要求螺纹质量高,材料纯度高,氮气瓶氧气瓶,150kg的压力都是铜接头,只要接头不变形,螺纹拧紧就非常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