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一个事情:室内装修,大面积的混泥土表面,应该是挂不住水泥沙批荡的,挂网需要胶水又感觉有毒

楼主(2024-08-07):
室外大面积的混泥土,我看到他们是使用水泥+胶水(108龙马胶水),将混泥土表面搞得很粗糙后,才批水泥砂浆。

因为是室外,所以不在乎胶水的毒性。

室内怎么办?

比如天花这么大面积的混泥土。

网友A:
层高够的话,直接石膏板吊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层高够的话,直接石膏板吊顶

别跑题。
这里不是讨论吊顶。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房子,天花板经常掉皮,感觉是灰浆粘不住顶。时间长了热胀冷缩就掉下来。

网友C:
很费工时,天花板的话,表面凿毛,高压空气除尘后,高标号425水泥砂浆,挂网抹,分多次抹,一次5毫米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费工时,天花板的话,表面凿毛,高压空气除尘后,高标号425水泥砂浆,挂网抹 ...

表面凿毛 有什么好方法?

怎样挂网?

你是说混泥土表面凿毛后,使用高标425水泥砂浆做粘合剂,将网挂上去。然后再抹水泥沙浆(抹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公司的房子,天花板经常掉皮,感觉是灰浆粘不住顶。时间长了热胀冷缩就掉下来。 ...

我东莞小区的房子,屋顶四周有个很好看的造型,后来发现掉灰,才知道是木板做的。

木板上使用胶水挂网,然后上腻子粉,再墙面漆。

时间长了,就会掉灰了。

我前年维修过一次,自己动手,不知道需要挂网,直接木板上涂腻子粉,结果发现非常难,很容易掉。

网友D:
听说纯水泥不加沙,只加水也能粘墙上。   可试试只用水泥不加脱胶水搞粗糙表面。
我见过墙上有一钉一钉的很规则的小的水泥突起,应该有个漏眼模具,然后水泥油抺上去。。。

网友C:
凿毛:角磨机+钢丝刷。气钉枪固定铁丝网或玻纤网。然后直接抹水泥砂浆。表面除尘要干净,砂浆分多次抹

网友:
这边自建房比较平整的天花都是直接刮腻子的,有点不平粗刮一遍腻子(或白水泥),干燥后再挂一遍腻子。
砖墙才要刮水泥砂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纯水泥不加沙,只加水也能粘墙上。   可试试只用水泥不加脱胶水搞粗糙表面。
我见过墙上有一钉一钉的很 ...

纯水泥搅拌成牙膏状,涂料滚子往墙上滚,滚完后全是小凸起,24小时后可以就粘砂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凿毛:角磨机+钢丝刷。气钉枪固定铁丝网或玻纤网。然后直接抹水泥砂浆。表面除尘要干净,砂浆分多次抹 ...

角磨机+钢丝刷估计非常麻烦,工人肯定不愿意。在头顶上工作,灰尘又大。

气钉枪固定铁丝网估计可行。需要多打气钉枪,可靠固定才行,否则到时整张网掉下来 ....

网友:
不掉的关键是表面处理,灰尘非常大,所以人工费高,分多次抹又费时间

网友E:
我要求高的地方用这种胶,180胶粘度只有它1/3。

网友F:
稳妥的做法是把脱模剂清理干净再用标号接近的素水泥拉毛。

拉毛后的表面就随便做啥都行了。

如果没有脱模剂就更好了,直接素水泥拉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要求高的地方用这种胶,180胶粘度只有它1/3。

里面是否含有胶水。有胶水就有甲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稳妥的做法是把脱模剂清理干净再用标号接近的素水泥拉毛。

拉毛后的表面就随便做啥都行了。

1。脱模剂清理干净什么意思? 新的毛胚房混泥土表面清理什么?

2。素水泥是水泥不放沙子?只放水?  可以牢靠的跟混泥土表面结合?  怎样施工才叫“拉毛”?

网友F:
引用 楼主:
1。脱模剂清理干净什么意思? 新的毛胚房混泥土表面清理什么?

2。素水泥是水泥不放沙子?只放水?  可 ...

1.浇筑的时候为了好脱模,好多是在模板上刷脱模剂的。浇筑完成后拆模很方便。
这种要把模剂清理干净的,不然结合不好的。

2.对只用纯水泥,加水调成糊状。基础喷水后直接用滚刷涂就行了。

网友:
有铲墙机,比电锤凿毛效率高些。底板可调。但绝对是个麻烦事

网友:
我看师傅是撒了水泥浆+挂网,撒上去的看恰里,像长了刺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浇筑的时候为了好脱模,好多是在模板上刷脱模剂的。浇筑完成后拆模很方便。
这种要把模剂清理干净的, ...

肯定没有使用脱模剂。直接模板钉好,放钢筋,就浇注混泥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1.浇筑的时候为了好脱模,好多是在模板上刷脱模剂的。浇筑完成后拆模很方便。
这种要把模剂清理干净的, ...

如果按第二点施工,倒是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