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放电管问题【标题不合格】【不理会标题修改通知,封锁ID一个星期】

楼主(2024-08-07):
如上图所示,电源是24V,初级用放电管吸收大电流,共摸电感滤除共摸干扰再加保护TVS,次级用TVS。工作时TVS先工作,然后放电管起来。现在有同事说我这个电路放电管打开后关不掉,说是电源是直流,不是交流,用放电管在这里不合适,请教下大家放电管放这里合适吗?

网友A:
我认为,打开后,可以关掉;气体放电管应该放在开关的前面,气体放电管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打开后,可以关掉;气体放电管应该放在开关的前面,气体放电管挺好的 ...

明白,你说放放电管在开关前面,好建议

网友B:
气体放电管 导通后,电压降低后 会自动断电
我们之前都拿来做氙灯的触发开关用 ,超过4000V  瞬间放电, 来倍压到 几万V

之后 又会恢复成 不导通状态

内部可以当作是两根针靠的很近, 电压高了击穿中间的空气罢了,电压低了就断路了

另外 用放电管 可能会导致安规部分测试 过不了, 有些检验所会拆掉保护性元件再测试,有些检验所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体放电管 导通后,电压降低后 会自动断电
我们之前都拿来做氙灯的触发开关用 ,超过4000V  瞬间放电, 来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气体放电管问题”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

网友C:
我用的场景,放电管直接放电后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场景,放电管直接放电后短路。

那是你电流太大了, 导致 内部 粘连了,

网友:
要注意选型,这个应用存在lz担心的问题的。
24V工作电压很容易落在放电管的弧光电压范围内。 那么发生电弧放电后,就没法断开了,电源电压可以维持这个放电,从而造成短路。

网友:
不理会标题修改通知,封锁ID一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