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FPGA编译比较,如何搭建企业级的服务器提高效率?

楼主(2024-08-07):
目前用xilinx,FPGA工程大了之后vivado编译和仿真都很花时间,请坛友推荐一下什么样的服务器配置比较适合fpga开发

另外fpga远程编译、仿真调试的软件环境要怎么部署呢,也请坛友分享一下经验,非常感谢!

网友A:
7950x+纯ecc内存就行。

没法远程。只能提交代码,调用tcl编译。

网友:
没玩过大的工程,感觉这玩意工程大了不好维护也太费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950x+纯ecc内存就行。

没法远程。只能提交代码,调用tcl编译。

好像主流都是用linux系统,大神有没有对比过linux和windows平台效率上的差别?

你说的没法远程是指什么,用个远程桌面或向日葵远程还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B:
基本都是vnc远程登录服务器来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vnc远程登录服务器来做的。

vnc 相比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以及向日葵这类远程软件有什么优缺点呢?能否帮忙科普一下

网友:
VNC刘类似于win的rdp,向日葵之类的需要连外网,这种服务器为了安全一般不连接外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像主流都是用linux系统,大神有没有对比过linux和windows平台效率上的差别?

你说的没法远程是指什么 ...

LINUX 下  VIVADO 的编译速度 比 WINDOWS 下快 30%到 50%    ,但是会有路径上的问题 ,比方说 你 平常习惯用 WIN, 编译用 UBUNTU ,两台电脑交换工程的时候 ,路径有时候会有大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字符, Ubuntu下 vivado 里的注释和windows 下VIVADO里的中文注释,经常互相是乱码

另外CPU 一定要选 AMD 的  ,因为INTEL 是大小核, 退到后台会默认降成小核工作。   AMD 今年旗舰U  还都全是大核(明年据说也要上小核了)。   内存  尽量 32G ,有条件直接上64G

我自己用AMD7945的笔记本 挺好用

硬盘越大越好,  vivado  估计得装很多个版本   太吃 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UX 下  VIVADO 的编译速度 比 WINDOWS 下快 30%到 50%    ,但是会有路径上的问题 ,比方说 你 平常习 ...

谢谢分享经验

你平时仿真一般用什么工具?仿真速度linux和windows差别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LINUX 下  VIVADO 的编译速度 比 WINDOWS 下快 30%到 50%    ,但是会有路径上的问题 ,比方说 你 平常习 ...

文档编码 统一用utf8 就不会乱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