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DC-AC的模块用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4-08-07):
客户给了一个这样的模块,芯片丝印抹掉了。
主要功能是:DC-AC,小功率逆变。参数如下图。请教下那个SOP8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几毛钱的单片机就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毛钱的单片机就能做。

样板不是单片机,因为样板12V供电,没有任何LDO或者其他降压芯片,单片机没法工作的。

楼主:
NE555没有这么高的工作电压(最高30V)

网友:
看起来就是单片机,那个芯片旁边电容+稳压管+二极管的组合,应该是个稳压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样板不是单片机,因为样板12V供电,没有任何LDO或者其他降压芯片,单片机没法工作的。 ...

除了芯片就不会别的了?一个2k电阻,一个稳压管,一个电容,你觉得有没有可能是降压给单片机用的呢?

网友:
这个板不就是用在交流电机上的吗?应该是稳压管和三极管构成的降压电路跟芯片供电,控制芯片应该是单片机

楼主:
回复楼上各位,确实是一个单片机,谢谢

网友:
输出AC是正弦波?

网友:
低速交流同步电机驱动板

网友B:
我记得已经有ASIC芯片专门做这个

网友C:
前年的天马直流无刷风扇带遥控摇头的款式里面就用了这个模块,用来低压直流逆变成50hz的低压交流信号,驱动12v ac同步直流电机摇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已经有ASIC芯片专门做这个

确实有专用芯片比如pt2509,最近很火的永速风扇用的sdc9288芯片。

楼主位的板子一个poms防反接,一个稳压管稳压,两个三极管做电机驱动mos前级,这哪里像专用驱动芯片,成本还不如直接用单芯片了方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前年的天马直流无刷风扇带遥控摇头的款式里面就用了这个模块,用来低压直流逆变成50hz的低压交流信号,驱动 ...

或许是单片机引脚不够?不然我觉得直接用单片机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更便宜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或许是单片机引脚不够?不然我觉得直接用单片机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更便宜呀。 ...

步进电机当然更好,控制起来更加灵活,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风扇摇头专用的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用量大成熟方案,不需要重新设计。

工作的交流电压可以宽范围随意定制,电机就一个线圈,参数不一样而已。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没有步进电机的“吱吱”噪音更加安静。

没记错的话这个电机达到最大扭力后如果卡住能自动换向,非常适合风扇摇头场景。

这个电机永磁转子个头大扭力也大就不需要太多的齿轮减速度,反向强行驱动(强行用手掰动风扇摇头角度,这个很多人偷懒常做)时对齿轮强度要求不高,不易损坏。如果是48步进电机要实现这个大扭力可能需要更多减速齿轮,反向驱动齿轮损坏概率大。

风扇爪极交流同步电机拆机图:

前几天24包邮买了一个洗衣机牵引器组件里面的电机就是这个电机。类似电动推杆功能,两段行程。内部结构相当复杂,爪极电机,电磁离合器,减速齿轮组,凸轮控制的两个行程开关,还要一个齿轮结构好像用来控制电机转向。我这个就是电机进水生锈卡住,但是里面非常复杂本身不贵直接换新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当然更好,控制起来更加灵活,可以实现更多功能。

风扇摇头专用的爪极式交流同步电机用量大成熟 ...

28BYJ48就是风扇摇头和空调摆风专用的呀,和你这个交流同步电机一样的结构,除了线圈分成了两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8BYJ48就是风扇摇头和空调摆风专用的呀,和你这个交流同步电机一样的结构,除了线圈分成了两组。

这个摇头电机应该属于风扇技术传承,摇头功能几十年没有变化过,30年前的电风扇与现在的主流风扇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不是因为风扇内置电池采用外置直流供电,摇头功能也没啥升级确实没有动力升级48步进电机。

如今开始普及流行直流无刷风扇,用步进电机做为摇头电机的只是极少的风扇。

容易断头的小米1x风扇就是步进电机摇头:

还有一个BALMUDA巴慕达果岭风扇日本进口家用静音空气循环扇落地扇电风扇,卖3000元都有人买!!!这个风扇就是步进电机摇头。(大家千万不要买这个,这玩意不知这个价)

ps :为了避免误导站内外朋友消费,所以去掉了巴慕达风扇图片中的链接信息。

插入大家有兴趣的直流无刷风扇摇头采用步进电机的典型案例,小米1x风扇拆机视频。

【小米风扇1X风扇断头修复拆装完整版-哔哩哔哩】 https://b23.tv/s0w9Erl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摇头电机应该属于风扇技术传承,摇头功能几十年没有变化过,30年前的电风扇与现在的主流风扇没有本质 ...

那个不是叫48步进电机,是叫28步进电机,外壳直径28mm。步进电机一般都以外形尺寸分类,例如常用的42/57/86步进对应的都是外尺寸。

28BYJ48多数用于空调摆风,因为需要精确定位开闭风口,不能用交流同步电机。用步进电机摇头的风扇一般是可以调节摇头角度的,这个用交流同步电机也无法实现。风扇摇头需要较大扭矩,所以你图中所见是35步进电机。

网友:
mark dc to ac 交流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