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内墙花纹是如何施工出来的?

楼主(2024-08-07):
(图片)

网友:
花纹滚筒。

网友:
艺术涂料,师傅手工现场做的?

网友:
如果是平的要么是涂料带花纹,要么就是第二次滚的花纹,

如果不是平的,有用无气喷涂的,也可以用带花纹的滚筒

楼主:
普通的墙面漆,使用花纹滚筒就可以产生这种花纹?

如何拼接?就是两次不同的滚动,花纹如何接起来而不会错位?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墙布或墙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墙布或墙纸

不是墙纸。

网友:
锤纹漆的一种?机械设备有锤纹漆,喷或者图都可以,里面的材料决定的锤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的墙面漆,使用花纹滚筒就可以产生这种花纹?

如何拼接?就是两次不同的滚动,花纹如何接起来而不会 ...

人眼对照滚筒花纹仔细看估计能看出很少量的衔接;然而这些花纹多是异形,然后滚筒边缘接口部分也设计过,有经验的师傅滚得好些是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
艺术漆进口海藻绵滚筒刷三色珠光幻彩金银箔印花硅藻泥涂料工具-淘宝网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VPajKr42pht75R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