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NESP32S3使用指南-IDF版_V1.6》第五十六章 网络摄像头实验

楼主(2024-08-07):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ESP32S3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76849934265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7618-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手把手教你学ESP32S3快速入门视频教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H4y1W7Tc
6)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132780729

第五十六章 网络摄像头实验

       网络摄像头是传统摄像机与网络视频技术相结合的新一代产品,除了具备一般传统摄像机所有的图像捕捉功能外,机内还内置了数字化压缩控制器和基于WEB的操作系统,使得视频数据经压缩加密后,通过局域网,internet或无线网络送至终端用户。而远端用户可在PC上使用标准的网络浏览器,根据网络摄像机的IP地址,对网络摄像机进行访问,实时监控目标现场的情况,并可对图像资料实时编辑和存储,同时还可以控制摄像机的云台和镜头,进行全方位地监控。本章的实验是以网络调试助手作为客户端,开发板作为服务器。服务器把摄像头处理的数据使用网卡发送至服务器当中,并且在服务器实时更新图像。
       本章分为如下几个部分:
       56.1 ATK-MC5640&MC2640简介
       56.2 硬件设计
       56.3 软件设计
       56.4 下载验证

       56.1 ATK-MC5640&MC2640简介
       本实验支持正点原子5640和2640模块,这两个模块的相关资料可在正点原子提供的《ATK-MC2640模块用户手册_V1.1》和《ATK-MC5640模块用户手册V1.0》用户手册查看。

       56.2 硬件设计

       1. 例程功能
       本章实验功能简介:开发板主控芯片通过SCCB协议对ATK-MC5640/ ATK-MC2640模块中的摄像头传感器进行配置等通讯,并通过CAMERA接口获取ATK-MC5640/ ATK-MC2640模块输出的JPEG图像数据,然后将获取到的图像实时的发往至正点原子自研的ATK-XCAM软件。

       2. 硬件资源

       1)LED灯
              LED-IO1

       2)XL9555
              IIC_INT-IO0(需在P5连接IO0)
              IIC_SDA-IO41
              IIC_SCL-IO42

       3)SPILCD
              CS-IO21
              SCK-IO12
              SDA-IO11
              DC-IO40(在P5端口,使用跳线帽将IO_SET和LCD_DC相连)
              PWR- IO1_3(XL9555)
              RST- IO1_2(XL9555)

       4)CAMERA
              OV_SCL-IO38
              OV_SDA- IO39
              VSYNC- IO47
              HREF- IO48
              PCLK- IO45
              D0- IO4
              D1- IO5
              D2- IO6
              D3- IO7
              D4- IO15
              D5- IO16
              D6- IO17
              D7- IO18
              RESET-IO0_5(XL9555)
              PWDN-IO0_4(XL9555)

       3. 原理图
       CAMERA接口与ESP32-S3的连接关系,如下图所示:

图56.2.1 CAMERA接口与ESP32-S3的连接电路图

       56.3 软件设计

       56.3.1 程序流程图
       程序流程图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一个工程的功能和实现的过程,对学习和设计工程有很好的主导作用。下面看看本实验的程序流程图:

图56.3.1.1 程序流程图

       56.3.2 程序解析
       在本章节中,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文件:lwip_demo.c和lwip_demo.h。lwip_demo.h文件主要声明了lwip_demo函数,这部分相对简单,所以我们暂不详细解释。主要关注点是lwip_demo.c文件中的函数。在lwip_demo函数中,我们配置了相关的TCPClient参数,并创建了一个名为lwip_send_thread的发送数据线程。这个线程通过调用scokec函数来发送数据到服务器。接下来,我们将分别详细解释lwip_demo函数和lwip_send_thread任务。
/* 需要自己设置远程IP地址 */
#define IP_ADDR   "192.168.2.245"

#define LWIP_DEMO_RX_BUFSIZE         100               /* 最大接收数据长度 */
#define LWIP_DEMO_PORT               8080                 /* 连接的本地端口号 */
#define LWIP_SEND_THREAD_PRIO        10                /* 发送数据线程优先级 */
/* 接收数据缓冲区 */
uint8_t g_lwip_demo_recvbuf[LWIP_DEMO_RX_BUFSIZE];

/* 数据发送标志位 */
uint8_t g_lwip_send_flag;
int g_sock = -1;
int g_lwip_connect_state = 0;
static void lwip_send_thread(void *arg);

/**
* @brief       发送数据线程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wip_data_send(void)
{
xTaskCreate(lwip_send_thread, "lwip_send_thread", 2 * 1024,
NULL, LWIP_SEND_THREAD_PRIO, NULL);
}

/**
* @brief       lwip_demo实验入口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lwip_demo(void)
{
    int err;
    struct sockaddr_in atk_client_addr;
    int recv_data_len;
    char *tbuf;

    lwip_data_send();                                                /* 创建发送数据线程 */

    while (1)
    {
sock_start:
        g_lwip_connect_state = 0;
        atk_client_addr.sin_family = AF_INET;              /* 表示IPv4网络协议 */
        atk_client_addr.sin_port = htons(LWIP_DEMO_PORT);       /* 端口号 */
        atk_client_addr.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IP_ADDR);   /* 远程IP地址 */
        g_sock = socket(AF_INET, SOCK_STREAM, 0);/* 可靠数据流交付服务既是TCP协议 */
        memset(&(atk_client_addr.sin_zero), 0,
               sizeof(atk_client_addr.sin_zero));

        tbuf = malloc(200);                                     /* 申请内存 */
        sprintf((char *)tbuf, "Port:%d", LWIP_DEMO_PORT);       /* 客户端端口号 */
        lcd_show_string(5, 170, 200, 16, 16, tbuf, MAGENTA);

        /* 连接远程IP地址 */
        err = connect(g_sock, (struct sockaddr *)&atk_client_addr,
sizeof(struct sockaddr));

        if (err == -1)
        {
            lcd_show_string(5, 190, 200, 16, 16, "State:Disconnect", MAGENTA);
            g_sock = -1;
            closesocket(g_sock);
            free(tbuf);
            vTaskDelay(10);
            goto sock_start;
        }

        lcd_show_string(5,190,200,16,16,"State:Connection Successful",MAGENTA);
        g_lwip_connect_state = 1;

        while (1)
        {
            recv_data_len = recv(g_sock,g_lwip_demo_recvbuf,
                                 LWIP_DEMO_RX_BUFSIZE,0);
            if (recv_data_len <= 0 )
            {
                closesocket(g_sock);
                g_sock = -1;
                lcd_fill(5, 190, lcd_self.width,320, WHITE);
                lcd_show_string(5,190, 00,16,16,"State:Disconnect", MAGENTA);
                free(tbuf);
                goto sock_start;
            }

            vTaskDelay(1);
        }
    }
}

/**
* @brief       发送数据线程函数
* @param       pvParameters : 传入参数(未用到)
* @retval      无
*/
void lwip_send_thread(void *pvParameters)
{
    pvParameters = pvParameters;

    camera_fb_t *camera_frame = NULL;
    while (1)
    {
        if (g_lwip_connect_state == 1) /* 有数据要发送 */
        {
            camera_frame = esp_camera_fb_get();
            write(g_sock, camera_frame->buf, camera_frame->len);
            esp_camera_fb_return(camera_frame);
        }

        vTaskDelay(1);
    }
}

       在上述源码中,首先创建了一个用于发送ESP32-S3设备数据的任务。然后,对TCPClient进行网络参数配置,并调用connect函数来建立与远程服务器的连接。当连接成功时,系统将进入接收轮询任务。如果出现断开连接的情况,系统将尝试重新连接服务器。在发送线程中,发送数据前会检查连接标志位。如果标志位有效,则通过write函数发送摄像头图像数据。

       56.4 下载验证
       在程序中,首先需要设置好能够连接的网络账号和密码。然后,使用笔记本电脑作为终端,确保它与ESP32-S3设备处于同一网络段内。当ESP32-S3设备成功连接到网络时,它的LCD显示屏上会显示相应的内容:

图56.4.1 设备连接到网络时,LCD显示的信息

       打开视频传输上位机,然后配置网络参数,如TCPServer协议、端口号等,最后点击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56.4.1 视频传输上位机显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