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电路可以滤除一串脉冲,只保留第一个脉冲的?

楼主:
如图,假设有一串脉冲信号,比如有十几个频率一致,比如有十几Khz,信号幅值是3.3V电平,有没有简单的电路可以把多出来的脉冲信号滤除,
只保留一个脉冲信号,并且输出后保留的信号与原来的一致,相位最好是基本一致。

网友:
这个很智能哦,还是自己AD处理吧

网友:
如果知道了脉冲宽度范围、间隔范围,串的间隔,那么以前分离逻辑门思路,用一个计数器,只记一个即溢出,这个时候第一个脉冲因为受溢出电平控制允许直通,溢出信号有效后输入级闭锁,第二个开始就不能输出了,然后后续脉冲经过另外一路可重触发但稳态电路(稳态时间稍微大雨多个脉冲周期,实际就是稍大于一串脉冲时间),这样等到但稳态结束后的信号复位计数器电路,也就开启了初始得闭锁输入级,这样又开始新的一轮。。。

网友A:
既然要电路那就用FPGA写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电路那就用FPGA写一个吧

是否有简单的逻辑电路可以实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要电路那就用FPGA写一个吧

对,FPGA应该可以。

网友B:
想了一下,不知道这个行不行,电阻,电容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网友C:
用瑞萨的Greenpak可以完美的实现,在性能与价格上都能达到平衡。有意的话可以私聊我,你只需要提出需求,原厂的AE帮你设计。

网友:
用个单片机端口控制一个门,检测到脉冲后,关闭这个门。

网友:
用触发器啥的应该是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瑞萨的Greenpak可以完美的实现,在性能与价格上都能达到平衡。有意的话可以私聊我,你只需要提出需求,原 ...

你好,您是greenpack的代理么?我之前用过觉得很不错,但是现在看官网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产品了,私信联系我一下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您是greenpack的代理么?我之前用过觉得很不错,但是现在看官网好像都没有这样的产品了,私信联系 ...

greenpak目前是被瑞萨收购了,在瑞萨官网可查。

可以加我微信:------------

编辑原因:去掉手机号码

网友E:
GreenPark,微型可编程逻辑,去过宣讲会,不过好像价格没优势或者大部分mcu都能处理所以都没用上

LZ这个触发后关断,然后加个延时电路放电把后面的阻断也行,不过没有具体的频率、时间等参数不一定好调。如果一串脉冲过后等很久才下一串脉冲,电容充放电时间来恢复应该也ok吧

网友:
这个频率找个单片机用IO中断做就行了,再配合几个门电路延迟可以做到门电路的延迟水平,跟单片机处理速度关系不大。

网友:
一个下降沿触发器+一个与门

网友:
引用 网友E:
GreenPark,微型可编程逻辑,去过宣讲会,不过好像价格没优势或者大部分mcu都能处理所以都没用上

LZ这个触 ...

确实大部分的场景MCU就能搞掂,要契合点比较完美用greenPak才有意义。

网友:
GreenPark可以实现一些特殊需要特殊定义的逻辑功能,有些带模拟组件的更加灵活,而且是纯硬件实现,不像MCU依赖软件,可靠性更高

网友:
FPGA CPLD 甚至TI的CLB  手到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了一下,不知道这个行不行,电阻,电容根据实际需要调整

能大概说一下原理吗,谢谢

网友:
几毛钱上个MCU,不比逻辑电路简单可靠?

网友:
搞个OTP就行了

网友:
做个定时采样的,然后做个窗口就好 ,没啥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