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科普一下劳动合同的期限

楼主:
本文阿莫原创,禁止转载。

很多公司一年签一次合同。

劳动者等到合同到期,可以提出离职,公司不能阻拦,也不能以任何理由提出索赔(比如培训费用)。

这里有个很有趣的地方,估计很多人不知道: 合同的期限,其实只是为了保护劳动者,并不是为了保护公司 。

也就是说,劳动合同到期,公司不能以此为理由不再聘用员工。可以说:公司一旦聘用了员工并且已经过了试用期,公司就永远不能无责任辞退员工。

所以,聪明的公司(也可以说狡猾的公司),会跟劳动者签订3年、5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劳动合同 。

这样就阻止了员工短时间内自行离职。

更聪明(狡猾)的公司,会利用劳动合同期限3年或以上,试用期可以最高半年这个规定,延长劳动者的试用期到半年。半年内可以随时辞退劳动者不需要任何赔偿。

最聪明(狡猾)的公司,会在合同里面加上条款:如果劳动者提前提出离职,必须赔偿培训费用。

公司每年搞几次大师级别的培训会,号称价值10万元。其实成本只是几百元。

有员工提前提出离职,就要赔偿每年10万元的培训费用。

网友A:
遇见能力不行,过了试用期,就混日子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见能力不行,过了试用期,就混日子怎么办?

调岗!!!!

网友B:
也不行。调岗也得调到相关联的岗位,瞎调那就是侮辱人,也是企业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也不行。调岗也得调到相关联的岗位,瞎调那就是侮辱人,也是企业的问题。 ...

你们没有考核制度吗?如果是研发岗,考核不合格就转岗到测试,技术支持,工艺,如果再考核不合格只能转到电工,维修,车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们没有考核制度吗?如果是研发岗,考核不合格就转岗到测试,技术支持,工艺,如果再考核不合格只能转到 ...

你说我不适合研发,请问你给我提供适合研发的培训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我不适合研发,请问你给我提供适合研发的培训了吗

这么看你们也不是几个人的小公司了,如果是应届生也不可能没有给实习期间学习的时间,实习期你们公司不对实习生做相关的培训吗,而且你们公司也不会一开始就给他有难度的项目吧,我们这里一般都是过了实习期给一年的机会,总会有一个渐进过程吧,如果是社会招聘就直接考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么看你们也不是几个人的小公司了,如果是应届生也不可能没有给实习期间学习的时间,实习期你们公司不对 ...

按你说的这个步骤,还让不符合岗位的人过了实习期,那不就是企业活该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你说的这个步骤,还让不符合岗位的人过了实习期,那不就是企业活该么。 ...

实习期结束时也需要考核的哦,主管的总监和经理都要给评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习期结束时也需要考核的哦,主管的总监和经理都要给评语的

原始问题是过了实习期但岗位不匹配怎么办,你把前面的实习期说的越复杂,越说明你们这超过“几个人”的公司管理者的无能。
最干脆省事的方式就是N+1结束,因为此时的N=1。

网友D:
现在应该大部分公司不会一年一签,因为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问题。续签一次后,第二次续签员工就可以要求签固定期限合同。如果一年一签,那两年过后,第三年就可以签无固定期限合同了。开除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应该大部分公司不会一年一签,因为还有一个无固定期限合同的问题。续签一次后,第二次续签员工就可以要 ...

开除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员工更麻烦?

现在只要正式期一过,100%都是无期限员工了,都不能辞退。

楼主:
我有个疑问:

劳动合同10年,和劳动合同一年,如果公司要辞退员工,赔偿是否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疑问:

劳动合同10年,和劳动合同一年,如果公司要辞退员工,赔偿是否一样? ...

劳动合同法是计年限的,一年赔一个月N,也就是一样的,不提前30天通知就是N+1,注意这只是底线,外企不是2N都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行。调岗也得调到相关联的岗位,瞎调那就是侮辱人,也是企业的问题。 ...

不是可以辞退吗?裁员。按规定赔偿不就好了嘛,N+1,或者N+2。再不行2N。

网友:
全银河系,只有在神州开公司是免费的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神州有着全银河系最最听话的韭菜。
所以嘛,你开公司企图赚取利润的时候请保证
1 依法纳税,已经允许你免费开公司,而且你在神州开公司主要是从农场主菜园子里割韭菜,那么请拿出45%来孝敬农场主,否则你不厚道。
2 包容韭菜,允许你免费开公司,你能企图利润,那么别人割的韭菜你得养着,否则你不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