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12864液晶现场经常说花屏,黑屏,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主板和显示屏,用的是排线连接,,线长大约10cm ,驱动是四线 SPI方式,单片机STC,IO设置推挽输出,硬件上还有上拉, 显示IC:UC1701X

自己公司测试,正常放办公室测试,不管测多久都不会出现花屏,黑屏。。。

到了客户那,经常有客户说黑屏不显示,花屏

自己测试,旁边有变频器干扰,大品牌的不会出现显示不正常,杂牌的,干扰太大的不行。。。问地客户说现场没有变频器,大电机。他说,我们机器还没开呢。。郁闷了,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网友A:
那你出货现场用的大品牌的还是杂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出货现场用的大品牌的还是杂牌的呢😄

人家说,我机器都没开,就通个电,我说我解释不了了,同样是通电,我拿回来,通一个月都没问题

网友:
我试过用对讲机 一干扰 ,全军覆没

网友:
就是干扰所致,要加强抗干扰措施

网友:
派人去现场吧,先尝试复现故障,然后看下是GRAM打乱了还是屏彻底死机。

最后针对性的加电容、加屏蔽

网友:
加屏蔽是一方面,还要周期性初始化,重写DDRAM,即使显示黑屏花屏也能瞬间恢复正常显示

网友B:
1、周期显示重新初始化刷屏(包含复位),黑频一般显示芯片挂了
2、这个用EFT测试下,基本100%复现
3、接插件换高品质!
4、降低SPI频率,DMA传输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周期显示重新初始化刷屏(包含复位),黑频一般显示芯片挂了
2、这个用EFT测试下,基本100%复现
3、接插 ...

EFT测试花屏后我记得给复位信号都不好使,只能上电复位

网友:
工业现场拥有很强的干扰,工业电器贵是有道理的。

先给220供电加滤波

楼主:
很难让这个故障重现
刚找了一台国产变频器,干扰很大的,,很多产品在这台机器旁边都不能正常工作,有时候手机都乱跳。。显示也很正常,用手摸显示IO,静电也对显示没影响

公司没有EFT,,看来需要买一个来测试了

网友C:
以前用过12864中文字库黑白屏,串行接口,排线连接,245驱动,也是随机花屏,后来在液晶屏端所有的通信线上放置一个1nF电容到GND,然后降低通信速率,尽量满屏写,哪怕这个区域的数据没有变化也重复写入,后来就好多了。

网友D:
楼主连设备用途,还有内部设备图片都没有让大家也无从说起 。

类似案例:
51单片机方案脉冲喷吹仪,就是控制多路电磁阀每隔一段时间瞬间打开再关闭,利用高压反吹气流清理堵塞的滤网。

故障:工业现场干扰,设置的数据因为出错恢复到初始设置,造成设备效率下降滤网堵塞。

放在办公区工作就非常稳定,增加220v电源滤波器还有隔离工频变压器,输出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如此措施只能降低故障概率无法完全解决。

最后解决办法,因为设置的数据不会变动所以设置好参数后短接24c02强制写保护,变通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很难让这个故障重现
刚找了一台国产变频器,干扰很大的,,很多产品在这台机器旁边都不能正常工作,有时候 ...

这种液晶一般怕接触器、电磁阀干扰,变频器干扰反而影响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过12864中文字库黑白屏,串行接口,排线连接,245驱动,也是随机花屏,后来在液晶屏端所有的通信线上 ...

所有线都加?

我有个产品是用OLED IIC驱动时的有时花屏,在时钟和数据线上加了100pF到GND,就好了。后面发现只要在时钟线上加电容就好了 。。后面改成了SPI驱动OLED,不用加电容也很好

我想也在时钟线上加个电容,让客户测试一下,我自己实在测不出来这现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连设备用途,还有内部设备图片都没有让大家也无从说起 。

类似案例:

你这个图的板子,整个板子电源看起来就一个104(或等效)的小电容?
如果是的话这也太。。。
按我的做法,至少每个芯片电源脚旁边是必须得加一个小电容的了,至于两个芯片时间是不是因为走线太长需要在中间再并一个就是另话了,
我做板子一般电源用104/103电容是芯片数量的1.2倍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液晶一般怕接触器、电磁阀干扰,变频器干扰反而影响小

对哦,我都忘记问了
我以前做了一个PT100的温度传感器就这样,和电磁阀共用了一路电源,,电磁阀工作,温度ADC数据就不对了,后面单独一路供电,不要和电磁阀共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