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和MCUVDD不是共电源如何计算识别按键值?

楼主:
如下图AD按键分压电阻VDD和MCU单片机VDD不是共电源如何计算识别按键值?,求计算方法或者伪代码。

网友:
           AD分压小电阻
IO---------/\/\/\/\--------+----+----key---/\/\/\-----GND
                                        |         +----key---/\/\/\-----GND
ADC----------------------+        +----key---/\/\/\-----GND
                                                  +----key---/\/\/\-----GND
                                                  +----key---/\/\/\-----GND
                                                  +----key---/\/\/\-----GND
休眠状态下IO为内部上拉(大电阻),AD口设置为IO唤醒,唤醒后读AD时IO输出高电平通过(小电阻)与按键电阻分压.

网友A:
adc 按键属于被市场验证属于不可靠设计,即使用最好的按钮依然无法避免出现氧化与按钮受潮后按键功能错乱,严重的造成主程序死机。

adc按键,人人喊打赶快换一个方案

网友B:
家电上面故障率最高的按键电路

网友:
把电池电压引到单片机AD的参考引脚上去

网友:
共地了,用哪个电源,对地电压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 按键属于被市场验证属于不可靠设计,即使用最好的按钮依然无法避免出现氧化与按钮受潮后按键功能错乱, ...

没办法,老板就喜欢抠这些成本,其实也对于整机来说省不了多少,现在很多AD按键都的单片机都不是ADC型单片机,都是纯IO单片机利用内部比较器识别按键。
中国都喜欢卷价格,一个比一个价格低。你不搞AD按键人家搞,客户就跑别家去了。那些上千块钱的液晶电视都喜欢用AD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电上面故障率最高的按键电路

空调电视上都大量使用AD按键。厂家要抠那两三毛没办法啊。

网友:
电池电压不是稳定的,不能直接做为adc 采样用。

换多腿的单片机不一定比额外的三极管与电阻成本更高,可以找找

网友C:
量产时,肯定也要每个按键都按一下吧。
进入校准模式,每个按键都读取一下,用基本规则判断数值是否有异常(例如没有从小到大变化),然后校准成功存到flash。
即使电阻误差比较大,校准后也会相对准。
要是用户用着发现按键异常,还可能允许他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产时,肯定也要每个按键都按一下吧。
进入校准模式,每个按键都读取一下,用基本规则判断数值是否有异常 ...

OTP单片机没有掉电记忆。另外廉价产品都不测试的,大不了用户买到坏的给用户仅退款或者给用户重新发1个。现在测试成本比MCU成本还高。

网友:
我认为换个芯片更靠谱,带AD的芯片也便宜不了多少
若是按照供电电压为基准,直接读ADC的值不需要转换,把范围放大一点,可以匹配几个电源电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dc 按键属于被市场验证属于不可靠设计,即使用最好的按钮依然无法避免出现氧化与按钮受潮后按键功能错乱, ...

也有稳定的,公司有台75寸的电视以前1W买的现在新75寸电视才3K+,五年过去了按键还没失灵,基本不按的。(前些时间白屏让我修过,电容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有稳定的,公司有台75寸的电视以前1W买的现在新75寸电视才3K+,五年过去了按键还没失灵,基本不按的。( ...

和环境湿度有关系

网友:
方向盘的多功能按键,仍然沿用的分压电阻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分压小电阻
IO---------/\/\/\/\--------+----+----key---/\/\/\-----GND

是别的群看见的还是你想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别的群看见的还是你想到的?😁

群里就是我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