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无故重启,在哪里可察看重启原因?

楼主(2024-08-09):
手机是三星note9,在哪里可以察看。

网友A:
我5年前的遥遥领先也是不定时重启

网友:
微信几个月被退出一次,必须重新输入账号密码登录。遥遥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5年前的遥遥领先也是不定时重启

遥遥领先是半夜或者不操作手机时重启吧,估计是优化运行一些软件问题才重启的。

但我的手机用了五六年了,从来不会无故重启的,现在是操作手机时也会重启,所以这明显是存在故障。

网友:
电池老化带不动

楼主:
应该不会吧,重启时手机还有80%以上的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不会吧,重启时手机还有80%以上的电

电池老化后如果低电量容易断电或者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老化后如果低电量容易断电或者重启

我的手机集中刚开机的前面几分钟重启,过了那几分钟就很少重启了,所以不会是低电量导致重启。
我上一部手机是三星note4,用到几年之后很容易出现低电重启(电量低于20%),所以我对于三星手机的低电重启非常熟悉。

网友C:
之前有个手机,用了两年多,就开始会出现黑屏状态下没任何反应,那时候还纳闷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电话都没有,快下班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手机关机了,开机显示电量还有80%多。后面陆陆续续就开始频繁突然掉电,充满电,满电的情况下都会出现。后面就换手机了。
那时候猜测是电池老化,导致瞬间电流不够,过流保护导致掉电了,没有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个手机,用了两年多,就开始会出现黑屏状态下没任何反应,那时候还纳闷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电话都没有 ...

也有可能是软件运行产生致命错误,导致关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集中刚开机的前面几分钟重启,过了那几分钟就很少重启了,所以不会是低电量导致重启。
我上一部 ...

我使用过这么多三星,从来没有遇过低电量重启。

网友:
分析dropbox和anr等信息,位置为
/data/dropbox
/data/anr
/data/tombstones

网友D:
也可能是电源键受潮长按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可能是电源键受潮长按重启的?

小米mix2s手机就会按钮排线用久了会漏电不定时反复重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手机集中刚开机的前面几分钟重启,过了那几分钟就很少重启了,所以不会是低电量导致重启。
我上一部 ...

插着电源重启几次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