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个便宜好用的USB转I2C芯片,最好还有GPIO口

楼主:
现在找到最便宜的就是CH341T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转UART+gpio,这个看楼下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
ft2232。字数补丁。

网友:
MCP2221
https://learn.adafruit.com/circu ... with-mcp2221/pinout

网友:
当然有,树莓派PICO

楼主:
这个芯片能用C#开发吗 我之前考虑过用这个芯片  但是没找到用C#开发的方法 需要用C#

网友A:
我用MICROPYTHON是可以的,关键是看找不找到固件,就是当成桥用。可以上GITHUB上看看。WCH还有个并口的什么芯片,肯定是可以的。就是大波妹做烧录工具的那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MICROPYTHON是可以的,关键是看找不找到固件,就是当成桥用。可以上GITHUB上看看。WCH还有个并口的什么 ...

就是CH341,CH341T这个芯片其实不错,但是不带GPIO,需要IO的话还要另外接一个芯片,如果是CH341A的话封装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CH341,CH341T这个芯片其实不错,但是不带GPIO,需要IO的话还要另外接一个芯片,如果是CH341A的话封 ...

我记得我当时的需求是GPIO,ADC,UART.PICO 真不错。

网友:
CH341F  QFN28 4*4 MM

网友:
ch552e用代码实现

网友:
这个带usb和i2c的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吧。不知道那个有没有一套标准的api

网友:
CH341A 注意GPIO是默认上拉,而且上拉电阻还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