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usb模拟ftdi usb转串口,用于上位机软件标定

楼主:
公司花了5万买了个imu,需要装进设备里,用stm32串口读取数据的电路已经做好。
但是这个imu上位机只识别通过ftdi的usb串口芯片读取,这样的话需要一个ftdi芯片串口跟stm32并联,这样会有冲突。我想用stm32 usb模拟ftdi芯片来欺骗那个软件。我stm32上的usb pid vid用ftdi的,已经实现usb转串口功能,但是上位记还是不能识别到这个imu。

上位机是通过什么来识别这个ftdi芯片的呢?

网友:
什么imu这么高级啊

网友A:
STM32那边只侦听不就好了

网友:
谁家的imu
也可能是上位机用的ftdi sdk,没用标准串口的api
可以对那个ftd*.dll分析下

网友:
这样玩就有点高端了,
搞台usb协议分析仪看看。
应该就是4楼所说,上位机不是用cdc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家的imu
也可能是上位机用的ftdi sdk,没用标准串口的api
可以对那个ftd*.dll分析下 ...

我用ftditusb转串口模块可以,其他usb转串口不行。这样的话的确是通过串口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那边只侦听不就好了

也只能这样,我看看imu正常传输数据是否只发送,不接收指令。
如果用stm32能模拟这个芯片最好,省调一个ftdi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玩就有点高端了,
搞台usb协议分析仪看看。
应该就是4楼所说,上位机不是用cdc串口的 ...

肯定是串口通讯的,,现在我想知道这软件怎么识别ftdi芯片的,除了pid vid做区别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串口通讯的,,现在我想知道这软件怎么识别ftdi芯片的,除了pid vid做区别外 ...

监听一下识别过程的所有数据,对比下不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D:
我记得ftdi芯片带eeprom,客户烧录数据,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ftdi芯片带eeprom,客户烧录数据,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应该也不是eeprom的原因,因为他那个imu用原装的usb转串口线还有正点原子那个usb转串口都可以,他们都是ftdi的。应该只认ftdi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也不是eeprom的原因,因为他那个imu用原装的usb转串口线还有正点原子那个usb转串口都可以,他们都是f ...

上位机可以发上来看看

网友E:
5万块钱的设备你们能买几个?每个ftdi的线才10来块钱,你一天工资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5万块钱的设备你们能买几个?每个ftdi的线才10来块钱,你一天工资多少钱?

那可不是钱的问题,能合理精简电路最好了,顺便学习下解决方法

网友:
你模拟出来了,稳定性要怎么测,到客户那去测?

网友:
可能跟各种描述符有关。
有一个软件“USB Device Tree Viewer”,用来查看连到电脑上的usb设备的信息。可以用这个软件分别读取一下ftdi串口和stm32模拟串口设备的信息,对比一下二者的不同,尽量把stm32的信息改的跟ftdi串口设备信息一致试试。
https://www.uwe-sieber.de/usbtreeview_e.html#download

网友:
stm32做串口桥接,电脑拿ftdi转换线接stm32。
stm32从串口通信拿自己需要的东西。usb多难猜

网友:
这种使用USB MCU模拟另一个USB的东西,应该挺简单的呀,用bushound找一下usb通讯过程,做成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