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了,WIN10 C 盘扩展分区失败后无法启动了

楼主(2024-08-10):
为了扩C 盘,宝上买了个专门扩分区的软件,把E 盘的空间划分到C 盘。
可重启后失败
X1 CARBON 有重新恢复出厂设置的功能,那么里面安装的应用软件都没了

如果需要安装系统盘的话,各位大神有没U 盘上可以安装的分享下

网友A:
另找电脑拷数据吧,越折腾越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找电脑拷数据吧,越折腾越难办

安全模式都进不去,里面的数据怎么考出来呢

感觉问题和这个一模一样,但这里也没说什么好的方法
https://bbs.pcbeta.com/viewthread-1989222-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模式都进不去,里面的数据怎么考出来呢

没有 bitlocker 之类加密的话,硬盘拆出来,用其他机器或硬盘盒,临时拼装成移动硬盘。

如果只是 C 分区坏了,可以直接救其他区数据;

如果连其他区也坏了,建议先 GHOST 或者类似的,整块硬盘镜像复制出去,避免之后二次伤害。
然后尝试修复启动扇区、C扇区头,能修好皆大欢喜;修不好就用刚才复制的镜像,彻底底层扫描恢复数据吧...

网友B:
微PE……大白菜……老毛桃……

做个启动U盘进去备份东西先

如果前面扩展分区流程还没开始(软件没花时间 第一次重启就挂),
可能只是启动菜单被改出问题,PE工具里重建下就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微PE……大白菜……老毛桃……

做个启动U盘进去备份东西先

我看MIROSOFT上有个工具 可以做启动盘的,PE 就是这个工具吧,还要COPY WIN ISO 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MIROSOFT上有个工具 可以做启动盘的,PE 就是这个工具吧,还要COPY WIN ISO 么? ...

pe就当是官方精简版的windows,相对的用ms官方版 制作u盘流程会麻烦,只管启动 仅是空系统

一般还是推荐非官方整合的pe工具箱,基本常用的工具和广告都有预装,兼容性和做u盘流程会方便些

装win自然自备iso,不然怎么选择系统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就当是官方精简版的windows,相对的用ms官方版 制作u盘流程会麻烦,只管启动 仅是空系统

一般还是推荐 ...

感谢
刚弄了个大白菜,然后F12 启动后可以看到各个硬盘,这样应该可以把资料考出来。
然后再试着看看能不能修复,能修复的话就不用重新装很多其它应用软件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
刚弄了个大白菜,然后F12 启动后可以看到各个硬盘,这样应该可以把资料考出来。
然后再试着看看能不 ...

pe里面有个启动修复/重建引导,如果看着windows盘能正常访问,估计修复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里面有个启动修复/重建引导,如果看着windows盘能正常访问,估计修复下就好 ...

但是不管选下面哪个盘都没有他系统里说的需要要修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不管选下面哪个盘都没有他系统里说的需要要修复的

就怕修复后,分区彻底找不到了。

但你已经没有选择。只能修复。

万一真的分区没有,拿到外面的数据拯救公司,他们能恢复里面的数据。估计要收你几千元。

网友:
找个WINPE 盘 尝试修复引导区 里面有工具   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