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图中的电机控制板用了哪些元件?

楼主:
图中是个电机控制板,用的杰理的MCU(看样子是QFN-32封装),加一个24MHz外部无源晶振。
想知道图中标有34k的三端口器件是什么?标有R1的三端口器件是什么?【背面还有3个标有R0的相同器件】

楼主:
最下方的器件标有662k,猜测是一个3.3V输出的LDO

楼主:
背面标有3AKTS的又是什么器件?
标有R0的三个期间估计和正面标R1的期间差不多
9102估计是2个线性霍尔元件,与径向磁环配合测量电机位置的

网友A:
R1是CJ3401 P沟道 -30V/-4.2A,由IO控制的34K,CJ3134K N沟道 20V/0.75A驱动。
R0是CJ3400 N沟道 30V/5.8A,由IO直接驱动。
9102霍尔是MT9102ET
3AKTS可能是某种Load Switch,但可能不是NCP330。

如此紧凑只是因为它只在低压下运行,电机很小,使用了SOT23的管子和PMOS,也没有额外的检测和保护等等

nothing special.

网友:
蓝牙振动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是CJ3401 P沟道 -30V/-4.2A,由IO控制的34K,CJ3134K N沟道 20V/0.75A驱动。
R0是CJ3400 N沟道 30V/5.8A ...

大佬NB!

网友:
引用 网友A:
R1是CJ3401 P沟道 -30V/-4.2A,由IO控制的34K,CJ3134K N沟道 20V/0.75A驱动。
R0是CJ3400 N沟道 30V/5.8A ...

Nothing else but 超NB!

网友B:
看丝印有 YTL PITCH 字样。在空间模型里,PITCH 专指“俯仰”;
再结合 YT 盲猜“云台”,大概猜测这是个云台俯仰电机的驱动板。

一般WIFI监控,云台就个简单的 BYJ48 类似步进电机。
能用到三相无刷的,一般是对运动速度、精度有要求。例如鸡头,反正大疆的鸡头全是三相无刷。

网友:
又看了看,没焊接的那个SO8应该是个运放,看板子应该是接霍尔了,但可能是MCU直接取霍尔信号也可以,就没装。
下面CJ3400 NMOS是有栅极限流电阻的,PMOS没有,PMOS只换相,PWM应该只是NMOS在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丝印有 YTL PITCH 字样。在空间模型里,PITCH 专指“俯仰”;
再结合 YT 盲猜“云台”,大概猜测这是个云 ...

噢吼,那应该是了,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是这种霍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