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再入手三星手机,Galaxy S23 FE OR Galaxy S24 ?

楼主(2024-08-10):
现在的NOTE9用了足足五年,已经出现故障了,下一部手机准备还买三星。我买三星主要是跟着莫大买的,总体用下来也不算差。

在京东前者 3599,后者4399,价格相差不算太大。问题是后者的性能是不是比较多,如果是就买后者

网友A:
相差不大,就买后者(新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差不大,就买后者(新款)

貌似这两款手机都是直面屏的了?直面屏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两款手机都是直面屏的了?直面屏也挺好的

S23U才是曲面屏。

曲面屏的手机套很麻烦,屏幕很容易碎。

我的S23U外玻璃已经碎了一次。

S24U改为直面屏了。

网友A:
你买的是低配版。所以肯定买S24

如果你想买高配版,我倒推荐你S23U 。

因为S23U SL十倍光学变焦。S24U只有5倍。

10倍光学变焦是我经常使用的功能,拍鸟和远处的广告牌(能看清楚,手机当望远镜使用)。

另外,我的S23U 买菜的时候,无论收款码多远,我都能扫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低配版。所以肯定买S24

如果你想买高配版,我倒推荐你S23U 。

既然三星有直面屏,还是倾向于选择直面屏,但是你说10光学变焦又有点心动

曲面屏贴膜比较麻烦,经常贴不牢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既然三星有直面屏,还是倾向于选择直面屏,但是你说10光学变焦又有点心动

曲面屏贴膜比较麻 ...

贴膜不是问题,我使用的水凝膜,3元一张,效果很好。

要买到保护性好的手机套。我认证过的只有一种。28元一个,是消耗品,我最多使用半年。最短3个月。

手机镜头盖可以伸缩,不使用手机的时候,镜头遮起来。

网友B:
我喜欢曲面屏,看起来就很流线

唉,S23U手感不如Note10+,Note10+的厚度,重量,曲面,手感,简直完美
S23U 厚,重,曲面曲度不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膜不是问题,我使用的水凝膜,3元一张,效果很好。

要买到保护性好的手机套。我认证过的只有一种。28 ...
S23U SL十倍光学变焦

这个10倍光学变焦对于拍芯片上的丝印应该也有优势吧?电工经常要用到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10倍光学变焦对于拍芯片上的丝印应该也有优势吧?电工经常要用到的功能  ...

芯片丝印一般3倍光学就可以。

极端情况才需要10倍

网友C:
我NOTE20,摔得已经不成样子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手机,一直坚持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曲面屏,看起来就很流线

唉,S23U手感不如Note10+,Note10+的厚度,重量,曲面,手感,简直完美

确实,曲面手感好,曲边摸起来温润如玉,那么好的工业设计,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NOTE20,摔得已经不成样子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手机,一直坚持着

我现在的note9是经常无故重启,只能换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低配版。所以肯定买S24

如果你想买高配版,我倒推荐你S23U 。

貌似我的微信不能调用S23u的10倍镜头,最多只能3倍

网友:
啥手机,用过两年就不行了。和当前最新的手机比各种肉有可见的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的微信不能调用S23u的10倍镜头,最多只能3倍

微信拍照的时候,试试这个方法,长按相册图标,调用的是系统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喜欢曲面屏,看起来就很流线

唉,S23U手感不如Note10+,Note10+的厚度,重量,曲面,手感,简直完美

我有note10。

我感觉S23U比note10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的微信不能调用S23u的10倍镜头,最多只能3倍

可以的。这是我刚才的测试,微信调用摄像头拍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这是我刚才的测试,微信调用摄像头拍摄

扫码的时候好像不行,我刚才用手一个个遮住摄像头试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膜不是问题,我使用的水凝膜,3元一张,效果很好。

要买到保护性好的手机套。我认证过的只有一种。28 ...

手机已经买回来了,这是我跟风莫大买的第三部 三星手机了

请莫大推荐S23U的手机套和水凝膜

网友:
在出差,单反机电池没电了。S23U急救拍摄现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已经买回来了,这是我跟风莫大买的第三部 三星手机了

网友:
手机膜不要钢化膜,严重降低触摸灵敏度,严重降低体验。

手机套后面的指环支架建议暴力拆下来。镜头盖建议打一个6mm的空,盖上盖子的时候,仍然能使用手电筒 。

这个手机套的保护是独一无二的。我之前买了个耐尔金的,对曲面屏保护不足,使用一个月就摔坏了我的外屏玻璃,换了我400元。

谁要这个套我免费送。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NOTE20,摔得已经不成样子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手机,一直坚持着

换24吧,刚收了坛友的24u比20好用多了,

换机助手更强大了,直接把原机的各种数据全般到新机上,

各种偏好,APP,连同APP数据也一同搬来了。连图标位置都和原机一样

之前换机还要手动搬运微信记录,现在直接一起过来了。

AI功能也是很好用。

24比20厚了一点,直面屏幕也用得更舒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换24吧,刚收了坛友的24u比20好用多了,

换机助手更强大了,直接把原机的各种数据全般到新机上,

如果新机比老机差,三星早就倒闭,而不会是世界第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新机比老机差,三星早就倒闭,而不会是世界第一了。

从N8开始感觉新机没有那种惊艳的感觉了。

这次换机的感觉不是好用一点点,好用很多,虽然还达不到惊艳的感觉,也很接近惊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