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细节让你发现自己消费降级了

楼主(2024-08-11):
(图片)

网友A:
我家的西门子洗衣机主板烧了,维修师傅说要600,我后来淘宝买个二手的,65元,自己换上,最近水泵又坏了,也淘宝买一个自己换

网友:
PDD送新电机?

网友:
疫情以来数码电器很少再换了,以前用个2年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西门子洗衣机主板烧了,维修师傅说要600,我后来淘宝买个二手的,65元,自己换上,最近水泵又坏了, ...

我洗衣机等都是自己修的。能修当然不扔掉。除了环保,还可以锻炼自己手艺。也给老婆孩子敬仰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洗衣机等都是自己修的。能修当然不扔掉。除了环保,还可以锻炼自己手艺。也给老婆孩子敬仰一下。 ...

马上还要修车子的外后视镜,就是天太热了

网友B:
我以前都是尽量自己修,现在反而直接换了!
不是消费观念的转变,而是我自己变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都是尽量自己修,现在反而直接换了!
不是消费观念的转变,而是我自己变懒了! ...

看什么东西。洗衣机等大件的当然维修。电源插板等价值低的、小件的,当然不值得维修。

网友:
T14 笔记本屏幕不小心碰坏了,咨询维修店更换要300多,自己花70元买买个拆机屏,自己换了,消费降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什么东西。洗衣机等大件的当然维修。电源插板等价值低的、小件的,当然不值得维修。 ...

我现在洗衣机都懒得修了,不过我买的洗衣机也就是1000元左右的。

网友:
换过笔记本屏幕。
给风扇换过启动电容。
空调压缩机的启动电容,换不了,因为涉及到高空作业。幸亏判断得了,不然就不是100元这个价格了。
换个关键词买平替品。
自己做饭,这个不能算,只是觉得外面的饭菜多涉及到科技与狠活,信不过,只好自己做。
还有,不需要细节,也知道自己消费降级了,没办法,搞钱越来越难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都是尽量自己修,现在反而直接换了!
不是消费观念的转变,而是我自己变懒了! ...

一样,去年空调室内机滴水就直接换新的了,电脑手机只要坏了也是直接换新的了,实在是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去年空调室内机滴水就直接换新的了,电脑手机只要坏了也是直接换新的了,实在是懒得折腾了 ...

老婆不听话,也换新?

孩子不听话,也换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婆不听话,也换新?

孩子不听话,也换新?

这换起来太麻烦了,并且可能换了之后照样不听话,总不能一直换下去,身体也吃不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换起来太麻烦了,并且可能换了之后照样不听话,总不能一直换下去,身体也吃不消 ...

室内机滴水找人上门清理内机只需要80元。

清理好肯定就不再滴水。

这样你都要换新,老婆不听话,当然要换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西门子洗衣机主板烧了,维修师傅说要600,我后来淘宝买个二手的,65元,自己换上,最近水泵又坏了, ...

我的洗衣机也坏了,好像是西门子的725,应该是固定的结构坏了,在脱水旋转的时候突然咣当咣当响转不动了,也想抽空买配件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洗衣机也坏了,好像是西门子的725,应该是固定的结构坏了,在脱水旋转的时候突然咣当咣当响转不动了 ...

淘宝上都有的,可以买来装成一台整机的,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室内机滴水找人上门清理内机只需要80元。

清理好肯定就不再滴水。

以前就因为滴水清理过几次,那个空调不知道咋回事,室内机隔几年就会滴水,而屋里其他的空调十几年了从没滴水过,去年实在是不想折腾了就换新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因为滴水清理过几次,那个空调不知道咋回事,室内机隔几年就会滴水,而屋里其他的空调十几年了从没 ...

滴水是因为内部有阻塞。

比其他空调容易滴水,是室内机安装的高度与排水穿墙孔高度差不够。

清理好,顺便将室内机提高3cm 应该能彻底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滴水是因为内部有阻塞。

比其他空调容易滴水,是室内机安装的高度与排水穿墙孔高度差不够。

应该是安装高度的问题,以前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因为滴水清理过几次,那个空调不知道咋回事,室内机隔几年就会滴水,而屋里其他的空调十几年了从没 ...

检查室内机安装是否水平,如果内部长期积水会滋生微生物,也就更容易堵。

网友:
装了拼多多

网友E:
寝室里洗衣机能洗不能脱水, 昨天换了电容当时试机能脱,没想到昨晚用时还是不能脱水。今天还得再拆开查查

网友:
现在一堆廉价的mcu去卷小风扇,如果小风扇也修,那廉价mcu会死的很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寝室里洗衣机能洗不能脱水, 昨天换了电容当时试机能脱,没想到昨晚用时还是不能脱水。今天还得再拆开查查{ ...

是否相同的故障?

威力XQB40洗衣机E3故障,如何维修?(已经修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94029

网友:
修过洗衣机,换个启动电容满血复活,2块多;换过热水器主板,75淘宝买的,上门修要价400;还曾经修过平衡车,为了找故障几乎把电路都搞明白了,最后发现是一个MOS管烧了,换了后满血复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就因为滴水清理过几次,那个空调不知道咋回事,室内机隔几年就会滴水,而屋里其他的空调十几年了从没 ...

可以打开室内机最外面的罩子,看一下出水孔是在左边还是右边,一般机器会稍微斜向出水口那一边。
灰尘等脏东西容易形成团掉下来,然后沉积在出水管里,所以出水管最好是一直斜向下,不然某个地方就会形成堵口。

我是买了一根长的电线,一点一点往外通。最后直接倒水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相同的故障?

威力XQB40洗衣机E3故障,如何维修?(已经修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 ...

以前没注意, 洗衣机电机是正反转的。下面底盘转为正转,大桶转为反转。能洗不能脱水,其实是下面底盘转能转,另一个方向大桶不能转,查下来是线路板双向可控硅坏了一只(大桶转时需要的“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没注意, 洗衣机电机是正反转的。下面底盘转为正转,大桶转为反转。能洗不能脱水,其实是下面底盘转 ...

是使用两个不同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使用两个不同的电机?

就一个单相电机
火线到电容a端为正转,火线到电容b端为反转,零线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