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应式测交流电压存在随机漂移的问题

楼主:
原理如图

使用一块约3*3cm的FPC作为感应极板,靠近一条带绝缘皮导线,导线连接交流电压源。利用导线和感应极板之间分布电容以及感应极板对地电阻间分压产生一个和电缆对地电压正相关的电压,通过放大器放大后提供给交流电压表和傅里叶变换进行幅度分析。
目前问题:VOUT的幅度稳定性和频率正相关。频率在1KHZ以上,VOUT输出波动小于0.2%,到了5KHZ幅度波动小于0.1%。500HZ时波动0.5%左右,到了200HZ以下特别是50HZ工频,波动最大能到7%,是一个缓慢(几秒到几十秒为一周期)周期和幅度都随机的波动。
有朋友提到外界电场干扰,我把整个测量环境放到接地的金属屏蔽箱内测量,情况一样。甚至把感应极板换成10P的NP0材质固定电容,通过电容直接输入50HZ信号,输出也存在类似波动,也存在频率越高波动越小的情况。
有没有朋友做过类似设计或遇到过类似问题的,请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