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路由器同WiFi名同密码就是MESH组网么?六分钟说清楚mesh技术

楼主(2024-08-11):
【两个路由器同WiFi名同密码就是MESH组网么?六分钟说清楚mesh技术!-哔哩哔哩】 https://b23.tv/SBs05vy

楼主:
视频我上传到论坛吧。

网友A:
啥年代了还在说KVR协议?现在手机端根本不需要路由器的KVR协议来支持漫游了。后面就不用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年代了还在说KVR协议?现在手机端根本不需要路由器的KVR协议来支持漫游了。后面就不用看了 ...

虽然两个AP设成同一个名称密码手机就可以自动切换,但AP端支持还是有必要的,一般场景漫游切换可能没感觉,下载大文件或者视频通话时,硬切换AP会有几百毫秒到数秒的延迟,导致卡顿甚至连接中断。

例如802.11r就是为了快速软切换而出台的,AP之间在后台预先交换STA握手信息,将切换动作缩短到4个数据包,这个光靠手机端是无法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