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成像仪图像融合的点子

楼主(2024-08-11):
现在已有700元的无光监控。400W像素,可以在无光并且没有红外补光的情况下显示黑白图像。样例见下图。而同样的海康监控关掉红外后的画面是一片漆黑。

再看第二张图是海康的微光摄像头。在全黑环境下开红外补光的效果。角度不同但效果区别大。

再看第三张,第三张是和第二张的对比。差不多全黑的环境下,远处有人开了路灯,其实根本照不到这个位置,距离100米。海康都感应不到光线的情况下。这个不开红外不开白光补光的情况下的效果。

这效果是不是就很炸裂了。相对比其它摄像头只能红外黑白图像的情况。

所以如果把这种监控和二百多分辩率的热成像做图像融合,那黑科技是不是就出来了 。如果软件做得好在使用体验上应该可以超过上十万的设备。卖个二W也可以赚一万多啊。发散下思维。做成汽车电子。装在某些较贵的车型上。小型化也不难。因为机芯本来就不大。就个人DIY卖成品。也可以赚外快吧。感觉应该有成品模块可以自己拼装。某些有渠道的上集采是不是发达了 。因为市面上根本没有啊。并且效果惊艳

楼主:
第三张图片起来那个光线强。实际肉眼看是漆黑的。很微弱的光而已。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无光摄像头   真想找几个做监控 推荐下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z4y1v7GL/?spm_id_from=autoNext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没有夸大。

楼主:
晚上山上抓点小东西。户外探险,搜救什么的。效果出来应该比美军的设备还牛B。差别可能在帧率上

网友B:
汽车电子,当监控还是做  避障/辅助驾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电子,当监控还是做  避障/辅助驾驶用?

替换倒车影像啊 多简单。适用面也广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ommend_more_video.0
有博主用STM32做图像融合。难点可能就在这个融合中间件。硬件不值钱。难点就是能处理400W甚至800W像素图像的芯片。或者可以刻意提高成本用FPGA做。我不懂开发瞎讲。

楼主:
奥迪是哪款车上大屏带红外功能,网上都说牛B惨了。这个夜视行车记录仪那不会上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无光摄像头   真想找几个做监控 推荐下

本来就是监控  大华和海康都有。我用的是创维的。随便可以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z4y1v7GL/?spm_id_from=autoNext看这个视频就可以了,没有夸大。 ...

话说半夜无外界光的情况下,摄像头也能拍到鱼塘上树木的反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本来就是监控  大华和海康都有。我用的是创维的。随便可以买

海康无光监控有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半夜无外界光的情况下,摄像头也能拍到鱼塘上树木的反光吗?

零晨一点以后如果微光都没有就不行  只能开红外或者白光补光。摄像头自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无光监控有推荐的吗

海康的不知道型号(也有可能还没出)。大华的搜 大华黑光摄像头。

网友E:
图中微光彩色夜视效果虽然不错,但是长曝光合成增强的静态图片。实际遇到需要分辨具体细节估计远近都模糊一片,无法分辨人的样貌。如果动态不拖影模糊搭配警戒联动发现有异常就开启补光灯也很实用。

红外黑白夜视虽然没有彩色但是可以主动外置红外补光灯,只要补光灯功率大除了图像黑白那是非常清晰的也没有拖影,也没有可见光污染。搭配智能夜视发现人形入侵可以打开白光补光灯可以吓退入侵者。

网友F:
看价格也不比海康臻全彩贵很多

网友E:
海康有热成像融合监控摄像头,低分辨率就4w起步,二手的8k多。

参数如下:
DS-2TD4136-50(国内标配)  二手球机两台
需要的老板联系我 [比心][比心][比心]

热成像双光谱网络智能球型摄像机 最大图像尺寸:384 ×288 焦距(镜头):50mm 测温范围-20~+150℃ 温度异常报警功能,测温精度:±8℃或量程的±8% ℃ (取最大值) 人员最远报警距离(以1.8米*0.5米为准):500m 车辆最远报警距离(以4米*1.4米为准):1500m 船只最远报警距离(以10米*5米为准):1500m 火点最远探测距离(以2米*2米为准):3000m 烟雾最远探测距离(以5米*5米为准):5km 目标物最远测温距离(以0.1米*0.1米为准):55m 视场角:7.5°x5.6° 可见光镜头:5.6-208mm 水平方向360°连续旋转,垂直方向-20°~+90°,无监视盲区 红外照射距离:150米 帧率:50Hz:25fps(1920×1080)、25fps(1280×960)、25fps(1280×720)(可见光) 50Hz:25fps(384×288)(热成像) 电源:AC24V,60W 工作温度和湿度:-40℃-60℃,湿度小于90%RH 防护等级:IP66

连这个480p都禁售了,更高的想都不用想了。价格无从说起,
【DRS 高刷新率30Hz 640*480专业航空红外热成像模块Tamarisk 640 第三方USB 3.0 Type C 接口板 Sierra Olympic-哔哩哔哩】 https://b23.tv/g0jfrUl

【竟如此紧凑 来看看曾被美国出口限制DRS 航空监控测量 640*480分辨率 微型超大比例传感器30Hz高刷新率红外热成像内部 17um微米像素间距-哔哩哔哩】 https://b23.tv/sSuSOOv

网友E:
静态合成的微光效果图作用有限,实际场景动态清晰才是关键,动态清晰静态那就更清晰了。用过了就知道真遇到情况会发现入侵者不会静态不动,一片拖影男女都分辨不清楚取证价值不大,干着急。

【海康臻全彩2.0和上一代对比能有多大提升?晚上没有路灯的环境测试一下-哔哩哔哩】 https://b23.tv/JEGUCKb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静态合成的微光效果图作用有限,实际场景动态清晰才是关键,动态清晰静态那就更清晰了。用过了就知道真遇到 ...

看效果都比楼主的极黑光创维强

网友:
图像动态叠加可以解决动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中微光彩色夜视效果虽然不错,但是长曝光合成增强的静态图片。实际遇到需要分辨具体细节估计远近都模糊一 ...

只是稍有拖影。因为强制关了白光灯。但已经解决了有无的问题。其它的摄像头是不可用状态。自动补光的监控功能是完美合格的。  我的设想是把他拿来当夜视仪用,户外探险之类。很多场景。商业化的话倒车摄像头和行车记录仪。这是个空白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价格也不比海康臻全彩贵很多

是的  贵不了多少。但区别是一个可用一个不可用。强制关闭补光的状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海康有热成像融合监控摄像头,低分辨率就4w起步,二手的8k多。

参数如下:

有1000元的筒型二手   352乘288的海康热成像筒型。就差一块OVNIF转AHD转接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静态合成的微光效果图作用有限,实际场景动态清晰才是关键,动态清晰静态那就更清晰了。用过了就知道真遇到 ...

做成监控卖不上价的。我是说改装成汽车后装配件。那些户外大佬改装的。真有这个效果应该人人都会上。